M41冒烟电阻丝断了,换电阻

楼主(2010-05-30):
买回来就没出过烟,拆开后检查,18欧左右的电阻丝一端断了。

用2只2W33欧的电阻并联代替电阻丝。通电后用手摸了一下,温度好高。

网友:
哈哈  我的也是  不过我直接搞个细铜丝接到 还可以冒烟

网友:
哈哈

我用的“热的快”的电热丝,通电发红的。增加了容器的坚固度后完全没有问题。另外我把发烟器接到了电机上,油门推的越大,冒烟越多。

网友:
烟要大点才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