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断皮带怎么回事啊。。。郁闷

楼主(2010-05-30):
以前都没断过,最近连续断了2跟了 尾驱跟尾波箱都换成冰人一体化的人 3块电就断了 灰常的不解

网友A:
皮带摩擦或者皮带质量

网友B:
估计尾管里打结了

楼主:
才换的怎么可能打劫 冰人的皮带质量不差吧
刚又换了新皮带飞了几块电没事 看看能用多久吧

网友C:
 我飞那么久我还没换过皮带啊

网友D:
是不是太紧了?

网友E:
应该仔细检查皮带是否有磨擦,如果很新就断了,那是质量问题,如果磨损严重,那就是有摩擦的地方,有些尾管有毛刺,是否太紧等等。

网友F:
500起落还没换过皮带的飘过。

网友G:
可能是换了尾驱跟尾波箱后,造成皮带被扯得太紧了,没有了一定的韧性,就容易断皮带。

网友H:
250 很容易断皮带,450 还没断过

网友I:
松了打滑,紧了就容易断的。。我用进口皮带上次炸机就是太紧,把培林轴拉断,皮带没断

楼主:
皮带是进口的 大概是太紧吧 一体化波尾箱原配不带压带轮的我自己加了一个上去。。。
后来换了一根上去拿掉了压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