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一个600和700的问题

楼主(2010-05-30):
为什么大家飞600 700都会把刹车盘拆掉?是因为好看还是什么?我问朋友,朋友没怎么说还倒送我两个刹车盘~~
不解中

网友A:
刹车盘在炸鸡时会顶坏大桨夹

网友B:
ls别误导人。。。
应该是会干涉大奖夹的球头,导致大奖夹也跟着坏。

楼主:
也就是说不能用?

网友C:
换个小号的,我现在500用的是450的刹车盘,不过还没有倒过来摔过不知实际效果如何,感觉应该不会碰到桨夹,因为那刹车盘几乎是在T头范围内。没有刹车盘有时不便,我曾直接压T头~不爽!500和450刹车盘用的都是M2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