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dsx7上实现限制最大油门的功能?

楼主(2010-05-30):
如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没有DSX7,不过应该可以通过油门曲线来调整。把曲线最高点调低就可以了吧。

楼主:
dsx7固定翼模式下没有油门曲线可以调整阿!有高手知道么?

网友B:
用舵机行程量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确实可行,谢谢!

网友C:
JR的控确实很不近人情,这么多年了,死活就是不给固定翼模式增加油门曲线和油门锁定功能,也太不把用户放在眼里了。

网友D:
而且不给油门通道EXP功能……

网友E:
◢██████◣ ◢████◣
◢◤ ◥◣ ◢◤ ◥◣
◤ 飘过 ◥◣ ◢◤ 拿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闪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