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六通道电直问题

楼主(2010-05-30):
现在正在玩九鹰210,想等以后弄个六通的玩,问几个超级菜的问题,1是不是所有的六通都能飞3D呢?2:250、400、450、500、550、600是什么,靠什么区分的,3初玩六通适合上面哪个机型,4六通尾翼有两种一种电机带动的一种皮带带动的,有什么区别,哪个跟好还是各有千秋?5求一款适合新手性价比高的六通道电直,最好在1200以内。

网友:
置顶上都有 自己慢慢看吧

网友:
自己搜索.

楼主:
这是求助帖

不会就别说话

网友A:
我试着回答下:
1:是 2:飞机的尺寸! 3:四通的拉玛或直接450加狂练模拟器 4:四通的机或有电机驱动尾桨,六通的机一般都是用皮带或轴传动,分别在于皮带维修方便,轴传更顺畅,但新手不宜!原因是易扫尾齿! 5: 1200少了点!买控钱都不够! 6:如预算不足!不要急着上六通!建议买个模拟器练习下!然后搞台5_600元的4通拉玛熟悉下手感和模型结构! 祝早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回答下:
1:是 2:飞机的尺寸! 3:四通的拉玛或直接450加狂练模拟器 4:四通的机或有电机驱动尾桨,六通的机一般都是用皮带或轴传动,分别在于皮带维修方便,轴传更顺畅,但新手不宜!原因是易扫尾齿! 5: 1200少了 ...

呵呵,我有四通经验,最大的电直是500吧,第三个问题是问上六通哪个机型最好,还有六通里玩的人最多的就是450吗?还有我现在用的是LAMA电直,已经玩熟了,想问问你是接着四通单浆还是上升到450,给一个你觉得性价比高且较便宜的450配置,山寨的就可以,买亚拓固朗的换山寨零件最后也成山寨机了,还有晚上卖的空机才三百左右,我觉得买个好控,其他买垃圾点的炸了也不心疼,空机以外还要自己买什么呢?最后谢谢你认真回答我的问题,祝你好运。

网友:
就算垃圾配置,1200可能还是少了点。有了4通拉马的基础,会好一点点,但作用不大,双桨机 和单桨机手感差不少。电子设备,我觉得是锁尾那里需要下点本,不说很好,上个KDS800就行了。
最大的电直,至少是700.不知道还有没有再大的。

网友:
ZD上有你的所有问题 抽空自己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有四通经验,最大的电直是500吧,第三个问题是问上六通哪个机型最好,还有六通里玩的人最多的就是450吗?还有我现在用的是LAMA电直,已经玩熟了,想问问你是接着四通单浆还是上升到450,给一个你觉得性价比 ...

如果只飞航线和悬停的话.我以前的配置为: 飞魔士pro空机皮传版 辉盛9克*3 kds800+GN MG90 浩马特3800 好赢40 电池3E 2200 20C

网友B:
1,是的。
2,按大小分,电动和油动。
3,推荐450。
4,都是靠电机带动的,只不过传动方式不同。
5,1200以内的不太好找,而且基本不带控,你淘宝上看看RTF版的1200左右的都有哪些机机吧~!二线品牌的机机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新手或预算比较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的。
2,按大小分,电动和油动。
3,推荐450。
4,都是靠电机带动的,只不过传动方式不同。
5,1200以内的不太好找,而且基本不带控,你淘宝上看看RTF版的1200左右的都有哪些机机吧~!二线品牌的机机我觉得 ...

二线平拍都有什么,RTF是什么意思?

网友:
RTF是什么意思?

Ready To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