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螺母要用什么工具拆?

楼主(2010-05-30):
请问这种螺母要用什么工具拆?

4槽的...

网友:
一般用钩型扳手,霸王硬上弓的办法是用铜条和榔头

一般用钩型扳手,霸王硬上弓的办法是用铜条和榔头

网友A:
我也想拆没拆开的,貌似叫勾头扳手的

网友:
拿把活动扳手,并在相对两个槽的位置象平时拆螺丝一样拆下来了。

楼主:
原来要用这工具, 感谢,,
我有一支..是铣夹组附的, 大了几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拆没拆开的,貌似叫勾头扳手的

今天终于知道了这个扳手的名字。我一直叫它“勾扳子”。

网友:
俺也是硬敲下来,看来是不行的啊,还是要顺手的家伙什啊。。。。。

网友:
修自行车都有这类扳手。

网友:
俺修自行车都是用螺丝刀加榔头敲的。

网友:
拆这个,容易,用质量好的活动扳手,卡住那个缺口就可以,这个螺丝拧的不是很紧的,我就是那么拧下来的

网友:
如果没有合适的钩型扳手试试用管钳拧。

网友:
和洗夹头扳手一样

网友(2010-07-24):
滚珠丝杠螺母上面就有这2个,具体如何调整的呢?

网友B:
上面发图的扳手有人告诉我说叫“月牙扳手”不知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发图的扳手有人告诉我说叫“月牙扳手”不知对否。

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