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断孔里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0-05-30):
孔深15MM,3MM的钻头,有一小截断在里面了,怎么办?
还有打深孔时要不要往孔里加些油啊?

网友A:
要加一点主要是经常的要上下活动一下,主要是排削不畅卡断的!

网友B:
反面打孔后顶出来

楼主:
谢谢了,
LS,反面打孔不行,是厚的.

网友C:
除了电火花没有他法

网友D:
孔太小,没什么好办法,试试本坛利器电火花吧,做一个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E:
电火花,,,必须的。。。。

网友F:
把外面震动或者敲敲

网友G:
电解法,把断头电解掉。

网友H:
电子穿孔+线切割

网友H:
用紫铜做个20mm,直径3mm的铜极,拿去打电脉冲

网友I:
楼上的答 案都正确,基本就是这些方法了

网友J:
电火花是唯一的方法

网友K:
这个问题真是经久不衰啊 久不久来1次

网友L:
我比你还倒霉,断过3mm的螺旋丝锥啊,那个难取啊,最后重新做那零件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想想办法,如不行就算了,反正也不差这一个孔,
是打孔攻丝的,要不就旁边再打一个,就是样子难看了点.呵呵.

网友M:
是很麻烦

网友C:
放入点盐酸试试,毕竟是钻头不是丝锥

网友N:
把断钻头用东西冲碎,再控出来,我冲过断丝锥。

网友O:
找个新钻头··硬度比断的那个硬就行··加入些润滑油继续钻··一会那个短的钻头就松动了直接倒出来就行了  个人见解··望楼主指教

网友:
把断钻头打碎,用锤震动的敲出来,要不就用火烧下,让他慢慢冷却回火,在用钻头钻出来

网友:
小直径钻头断掉,看来很普遍的问题啊...
楼主还能在旁边再钻一个孔,我就比较背了,钻的是一个中心孔...没地方再钻孔了...又不想重新做一个零件。逼得最后整个方案都改了。

网友:
先敲松,在慢慢取出来,如果是往下按的时候断的(排削不畅卡断)那就敲不出了,拿去高速穿孔,就是电火花,几块钱搞定,我做模具的时候模具钢很硬,也容易断钻头的,一般都是拿去穿孔。简单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用细钢丝先把钻头里面的铁屑掏出来,然后震击所钻的物品,再用钢丝掏里面的断钻头,应该能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真是经久不衰啊  久不久来1次
首长月月来.很正 常

网友:
总会有的啦,电火花啦。

网友(2011-05-14):
正统的方法是用电火花穿孔机电蚀掉断钻头

网友:
电火花是最好的办法,若有氩弧焊机也可用氩弧焊试一下,将直径1.5mm的钨针伸长再套上塑料管,然后深入孔内使钨针离钻头0.5mm远,引弧后下按焊枪使钨针与钻头烧结在一起,冷却后边向后拔边逆时针旋转......

网友:
借问一下,用电焊机怎么取断钻头

网友Q:
打孔的时候要多提出钻头,排屑是重要地!!呵呵
还有一种方法,是模具上常用的,就是埋孔,在断钻头的孔位置扩一个大的孔,这样可以将断钻头取出来的,攻丝旋一个螺杆进去,最好涂点胶水什么的,没有也没关系注意要旋到底,旋紧,然后将螺杆打磨平,在螺杆上面再钻孔就可以了,希望可以帮到LZ!

网友:
引用 网友Q:
打孔的时候要多提出钻头,排屑是重要地!!呵呵
还有一种方法,是模具上常用的,就是埋孔,在断钻头的孔位置扩一个大的孔,这样可以将断钻头取出来的,攻丝旋一个螺杆进去,最好涂点胶水什么的,没有也没关系注意要 ...
这个办法不错简单易行,以前在汽修厂做钣金工,车的底盘上有个螺丝断在里面,把车升起来后我用氧割吹掉了,螺丝化做铁水滴到了地上,螺丝孔还能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却想起来却不知道那时具体怎么搞的。。。。。

网友:
射些精子进去,给它润滑润滑,然后一倒就OK!! 楼主,很灵的,不信就试一下!!

网友:
电子穿孔,快速解决。平时钻孔时用点冷却液,防止钻头温度过高,还有容易排屑点,钻头这么小,钻的时候就应小心点钻钻退退,不然的话铁屑容易堵住排不出去,一堵这么小的钻头就容易断,很脆的

网友(2011-07-14):
硬质合金钻头在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