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陀螺仪谁用过?

楼主(2010-05-30):
请教这个陀螺仪谁用过?怎样设置?调节旋钮事态哦什么功能的?借了张本论坛的一张照片,先谢了。

网友(2010-07-01):
 这个!~~这个难道就是~~~

网友:
大大的gyro(感度)字样写在那里不认识?

网友:
gain上的小洞里是用来调感度的,但是只有在感度线未插的时候才起作用。
如果插了感度线,调试和其他陀螺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