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控电,这样炸机太划不来了

楼主(2010-05-30):
今天带10个
电池
飞P-47和亚托450,记得控电还是11.0v,第7个电池飞P-47,正从面前低空过去准备进降落航线,忽然JJ就一头栽了下去,损失桨和防火墙裂开,检查才发现控关了,想起了是听到报警声,以为是设定的时间到了,结果。。。。。控没电自动关机了 。炸机次数不少,今天遇到新的炸法,长一次记性。

网友A:
锂电池在11V时所剩电量的确比较少了

网友B:
刘总,你太强了

网友C:
我的控电从来没下过11v

网友D:
   炸得有点冤。

网友E:
我今早飞也看到控电是11.4V,想了一下上次调机时11V调一会控就报警,今早去飞特意换了另一块控电,要是因为控电炸机那就不好拉

网友F:
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控有报警就马上降落,这才是上上之策。

网友G:
哈哈 我的DX7 SE 原装的电池、、开机10个小时最高 记录 、、、
遥控器 竟然 还没有自动关机、、、

网友H:
还好不是炸450,又贵又危险。

网友I:
楼上用什么电

网友J:
看帖就回

网友K:
我的控到8.9是报警,也没关过控啊

网友L:
原帖由
腾云驾雾
于 2010-5-31 17:13 发表
我的控到8.9是报警,也没关过控啊
你没有改锂电。

网友M:
那就用用T810控,最低8.4v才停工,是我用过的最皮实的空

网友N:
锂电,设的10.5V报警,
偶然兴致来了,换了刚充的镍氢进去,只有10.4V……
直接报警,连模型都没得切换

网友O:
控电还是不用锂电的好

网友P(2010-07-12):
炸得是有点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