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高手帮我看看这个变频器怎么用起来

楼主(2010-05-30):
我上个星期在论坛上买了一个二手台达的1.5KW的变频器,今天买了个三相电机接上去试机,电机不转,我用电笔和万用表测试输出(同时按下run按键),发现没有输出,不知是何缘故,这变频器能用吗,该如何试机?
我也和卖家沟通过,同意我发帖向论坛上高手请教一下

20:43:40
你好,我接好输入线,输出接三相电机,打开开关,能显示频率,旋钮也能调节频率,按下run 健却没有输出,我用电笔试了也没输出
台达变频器
20:43:38
您好,我现在有事不在,一会再和您联系。
台达变频器
20:54:29
估计是设置没有设置对
台达变频器
20:54:44
东西我原来请电工师傅测试过的
台达变频器
20:55:23
这个是220v的
台达变频器
20:55:45
不是3相的,具体我也不是很熟,
20:55:56
我没动设置
台达变频器
20:56:20
参考他的说明书在琢磨一下吧
20:57:36
我看了说明书的试运行部分,也是按照这样来的,按道理应该按下run按钮,电机就会旋转的
20:58:26

台达变频器
20:59:08
电机对不对呢
20:59:53
我今天刚买的三相电机,试过了是好电机的
21:00:15
我用电笔是输出也是没有电的啊
台达变频器
21:00:17
建议找个工厂的电工师傅帮着看看
台达变频器
21:00:57
这玩意我并没有用过,不是很熟,我以前也是找了厂里的电工师傅帮忙的
21:01:05
没这么麻烦,你不是用过吗?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用的就可以了
台达变频器
21:01:25
我要是做好了cnc就不会出了
21:01:36
你自己都没用过,怎么知道它是好的啊
台达变频器
21:02:11
我请了电工师傅帮我看的,他不敢蒙我的
21:02:50
呵呵,可是我这试着不行啊,
台达变频器
21:03:27
我估计兄弟也不熟,说一还是建议请一个工厂电工师傅帮着看看
台达变频器
21:04:18
卖电机的熟不熟呢,也许可以带着变频器去买电机老板那里试试
21:04:27
我找不到电工的,这东西也不是什么高科技,关键是你告诉我怎么是就可以了
台达变频器
21:05:03
我说了我不熟的,我测试也是让师傅看得
21:05:35
我用电表量也没有电压输出(同时按下run),会不会坏了啊
台达变频器
21:05:55
如果坏了你就开不了机了,估计
21:06:29
我还是到论坛上问问
台达变频器
21:06:38
ok
台达变频器
21:06:47
论坛上高手多一点

楼主:
台达变频器的样子就是下面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5

网友A:
天津五金城:台达220V  1500W变频器1080元(全新的),这价格如何?

网友:
先确ren变频器设置正确。

楼主:
有默认设置吧,能恢复到默认值吗?

楼主:
仔细研究了说明书,调整了一个设置参数,现在可以正常运转了。谢谢各位关注!主要是原先设置的外部运转信号不是由控制面板来控制,所以用数字面板启动不了电机,改了一下设置,现在运转良好。

网友:
嗯,面板与外部功能端子不能同时控制,除STOP键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津五金城:台达220V  1500W变频器1080元(全新的),这价格如何?
1,价格不到一半

网友:
能用就好,我也不熟,但是师傅帮我做了测试的

网友:
哈哈,这事我也碰到的,我第一次买个二手变频,弄了两天,就是没有输出,最后一问才知道,是外部要接一个输出开关,

现在知道了,每个变频器都有好多参数设置,功能都在里面,理解了方法,再弄到变频器的参数设置表,就会玩变频器了

我以前买的一个mach3的接口板,一试,不行,用示波器测,信号乱糟糟的,气呀,最后一问,才知道,原来MACH3的输出针脚是可以随意调换的……

抱着一颗友好、善意的心,相信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这事就好办多了

网友B:
老山东还行

网友:
台达,台安,富仕,三肯,东芝多年前用得多比较熟,就是说如果二手变频器找不到说明书一般不要买,象上次在未找到说明书之前有几只ADLEEPOWER才50米五只我都不敢下手。

网友:
给我这样准备上变频器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参考,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山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