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下机温度不能高于多少呀?请老鸟指导!

楼主(2010-05-30):
今天入手一组18650,是1300毫安,15C,3S.下机时温度发现很高,竟有50度左右,是不是高了呀!最高不能超过多少,谢谢!

网友:
不同电机能承受的温度极限是不同的,关键是看磁铁和漆包线的耐温极限,普通无刷电机上的磁铁耐温一般只有80度左右,超过这个温度就容易失去磁性,导致电机效率下降甚至完全损坏。漆包线反而更耐热,普通漆包线标称最高耐温也有一百几十度,但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漆包线的包膜已经烧到发黑了电机还能正常工作~

所以,只要电机的外壳不超过70度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A:
上面说的只是针对外转子无刷电机,而内转子无刷电机因为磁铁在电机内部,耐高温能力应该会更差一些~

网友:
发现论坛上很多模友都对电机和电调的温度非常敏感,其实不可不必如此担忧,一般的电子零件都可以稳定工作在70度以内。而70度对人体来可以说是非常高温的了,手指碰到的话略不小心就可能被烫起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的只是针对外转子无刷电机,而内转子无刷电机因为磁铁在电机内部,耐高温能力应该会更差一些~

我说的是电池温度呀,不过还是要谢谢呀!

网友:
18650是70度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见过所谓的耐高温锂聚合物电池,耐温70度,一般估计50度是没问题的了

网友(2011-02-09):
100度(华氏)

楼主:
有些高的,你组一下,组成2P3S的用,会好很多,

网友:
70度以下没问题

网友:
大家说法不一····
观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