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淘的一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如何用请朋友们看看

楼主(2010-05-30):
如图。看着像水平仪。

楼主:
不像是罗盘。侧面还有两个镜片。透过镜片可以看到:"上边写着上海公私合营自立仪器厂" 还有刻度尺,三角形。

网友:
好东西,50年代的产品有收藏价值!

网友:
看风水的器具

网友:
象以前用手画图纸用的

网友A:
地质罗盘,你说的那个小三角和镜片是比例测距的,主要用来估计所视物的距离,这个东西的主要作用,找方位,比例测距,测坡度....是那些辛苦的野外地址测量中常用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质罗盘,你说的那个小三角和镜片是比例测距的,主要用来估计所视物的距离,这个东西的主要作用,找方位,比例测距,测坡度....是那些辛苦的野外地址测量中常用的工具

又学习了

网友: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左边是罗盘 右边是倾斜度仪 左下角应该是一个水平泡

网友:
这就是常说的指南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质罗盘,你说的那个小三角和镜片是比例测距的,主要用来估计所视物的距离,这个东西的主要作用,找方位,比例测距,测坡度....是那些辛苦的野外地址测量中常用的工具

楼主:
学习了,UP2X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质罗盘,你说的那个小三角和镜片是比例测距的,主要用来估计所视物的距离,这个东西的主要作用,找方位,比例测距,测坡度....是那些辛苦的野外地址测量中常用的工具
没错,分析的很对

网友:
粗略测距的

如果在野外连这个也没有,只要有眼镜跟手指也可以粗略测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质罗盘,你说的那个小三角和镜片是比例测距的,主要用来估计所视物的距离,这个东西的主要作用,找方位,比例测距,测坡度....是那些辛苦的野外地址测量中常用的工具
放在地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