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问题豹车长仓

楼主(2010-05-30):
哪位兄弟有豹和虎王的?别看了,就你~hjyhjy123同学~拜托把豹的车长舱底座与虎王的测量比下,想改后期虎,后期虎和虎王的车长仓是一样的,苦于收不到虎王车长舱,想用豹的修改下代替,豹的偏高,截短后怕小的厉害,请帮忙量下它的底座直径,仓盖直径,谢谢

楼主:
99兄有虎王和一堆坦克,但我记得没黑豹吧?

网友:
呵呵,没有黑豹,有豹2。

网友:
车长仓是哪个?你给我个图,我回去给你测量告诉你

楼主:
就是那个带潜望镜的舱门的直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带潜望镜的舱门的直径~

OK,我回去给你量量,你又要干嘛,对了,你虎王的那个探照灯怎么做的?我也想弄个

网友B:
靠,发现两个都没有,只能严重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我回去给你量量,你又要干嘛,对了,你虎王的那个探照灯怎么做的?我也想弄个

想把自己的虎一改成后期的,炮塔上最要改的就是这里了,那个夜视仪是用几根不同直径的废笔管,锌皮,abs胶板以及一些旧电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发现两个都没有,只能严重的路过

知道你没有就没问,我记得bank兄有虎,M26,一堆m4,豹一,防空车什么的

网友C:
发现吉恩公国残党同胞

网友D:
回QQ兄:虎1后期要改的地方可不少啊,要看着来啊! 如果不考究细节那就当我没说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你没有就没问,我记得bank兄有虎,M26,一堆m4,豹一,防空车什么的

一堆m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QQ兄:虎1后期要改的地方可不少啊,要看着来啊! 如果不考究细节那就当我没说过

回igk兄,我会尽力的改的,打算能改正的都改好,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现吉恩公国残党同胞

握手~

网友:
量了口径比虎王小大约2.6,深度大约1.5,底座忘了量了 ,底座应该跟虎的差不多,用补土的话,一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