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纯新手入门室内机是环奇852还是九鹰260a

楼主(2010-05-30):
1、环奇852,便宜,耐炸。 但是怕双桨练坏手感

2、九鹰260a,据说板子很容易坏。

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
入门飞双桨,这个是硬道理

网友:
飞双桨机和练模拟器!然后上真机!

网友:
广航达有一款92585,比环奇小,比九鹰便宜。

网友:
买个正中的LAMA吧

网友:
环奇852是5月新产品么?

网友:
环奇的遥控似乎是左手油门,不知能不能改右手?九鹰的控都是支持左右手的。

网友:
这个价格,不推荐,环奇,  双桨小飞机性价比应该是猎鹰100, 不过,新手也不一定要玩双桨机, 9鹰260很容易上手,而且耐炸. 现在的新版260解决了经常坏舵机问题,  现在常坏的剩尾电机了, 不贵也不便宜. 18元/个,

网友A:
楼主,我没玩过环奇,就给你介绍下我的260吧

九鹰的260是小单桨机器,起飞不是很容易,但在空中是很稳的,我大概摔了无数次,只摔坏1次脚架,其余都没什么伤,算是很耐摔了。电机和板子我没烧过,我觉得只要摔了就马上收油,应该不会烧的。

祝你入魔愉快,飞行顺利!

网友:
LAMA V4还在乱飞中。。

网友:
lama好,就是不耐炸,比较练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没玩过环奇,就给你介绍下我的260吧

九鹰的260是小单桨机器,起飞不是很容易,但在空中是很稳的,我大概摔了无数次,只摔坏1次脚架,其余都没什么伤,算是很耐摔了。电机和板子我没烧过,我觉得只要摔了就 ...

感谢各位前辈,我想我还是从双桨起步吧,先买个便宜的环奇玩玩,培养培养兴趣 呵呵

另外,如果在室外飞的话,852比260要抗风一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B:
摔机 收油 不是好习惯哦  呵呵   建议要养成摔机 打HOLD  那才是好习惯~~1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摔机 收油 不是好习惯哦  呵呵   建议要养成摔机 打HOLD  那才是好习惯~~1

请教一下,什么是打HOLD。
另外,如果是在室内飞,建议买小一些的飞机,环奇可能有点大了。我有架环奇840,似乎有些重,显得动力不足。

网友:
260电路板损坏,是因为电机短路

网友:
环球飞的MD520目前正热

好像飞行也很好,推荐一下

网友:
真正的航模产品

您好,环球飞航模MD520配真正模型级别的遥控器(天地飞4通 2.4G),摇控器以后还可控制其它模型飞机!并非市场上玩具档次的模型!遥控器可以使用于固定翼、船模;

网友:
飞行性能稳定,结构牢固,请看测试视频

悬停很稳定,新手3天就会玩

网友:
购买地址

有兴趣可以在公司授权的淘宝店购买,咨询,也可以就近在全国各大代理店购买,有免费的售后和技术支持!本公司在5IMX设有专区,免费技术支持,欢迎广大爱好者咨询!谢谢!

淘宝地址:http://shop58632521.taobao.com
公司全国总代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4679&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