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证实假AR6100E的存在

楼主(2010-05-31):
Counterfeit Spektrum ReceiversWe have seen several e-mails from Chinese vendors offering the Spektrum AR6100 and AR6100E at very low prices. These receivers are not original Spektrum receivers, but are counterfeit copies, not manufactured by Spektrum, and they do not use our specified components.
Consumers are cautioned to make sure they are purchasing original Spektrum receivers in original packaging. Counterfeiters have the ability to make very visually similar copies, so unfortunately there is no way to easily distinguish between originals and copies. The best thing that consumers can do is to make sure they are purchasing their products from established hobby and model shops who buy directly from Horizon Hobby or from one of our international distributors.
In addition, some websites are now offering receivers that claim compatibility with Spektrum or DSM2 technology. Horizon Hobby and our Spektrum team have not certified or authorized any other company’s claim of compatibility.
Horizon Hobby disclaims any and all liability for any damages or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any counterfeit Spektrum receiver or any non-Spektrum or JR receiver claiming DSM2 compatibility. The consumer assumes all liability for using such products.
Horizon’s is always striving to ensure your enjoyment in the hobby by developing and producing products to a tight standard of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Don’t put your enjoyment at risk by utilizing imitation or untested generic components that could jeopardize the safety of your flying experience.

网友:
总结一下前2段,就是说有低价的假货,要买正品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时注意原始包装

网友:
不用Spektrum证实,卖家都直说了是国产山寨货。

网友:
6100E 国产的还买那么贵

网友:
我听说,这个是SPEKTRUM代工的厂子,自己开了个作坊产的?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我的150买的AR6100E是假的,只希望以前买的220的是真的! 还没拆开看过,假的做的粗糙,上面还有残留焊锡

网友:
不管你是220元 150元 还是130 元  或者 会有更加低的价格 都是假货、、、
不过 假货 比真货 好用
刚买DX7 遥控的时候买了 2个 6100  价格是380元一个
靠、、还不是照样坏、、
现在啊用的是220元一个 的 用的时间比 真货长。。

网友:
 不管什么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不管真货假货不失控就是好货

网友:
这东西有没什么太多科技含量,主要是看元件的质量

网友:
杜绝假货

网友A:
假货 控制距离短。昨天有个朋友用假货飞固定翼,距离稍远, 失控炸了

网友:
盗版要做到够便宜才是王道哈~

网友:
杜绝假货啊!中 国假的太多啊!玩飞机都提心吊胆的啊!

网友B:
以前那种没有外包装的 所谓 散装的是不是都是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那种没有外包装的 所谓 散装的是不是都是假的啊?
我去年买了二个,都是二百多买的,软壳, 非常稳定, 500个起落,未见任何异常.  打算再买个100多的, 拆开来一起比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货 控制距离短。昨天有个朋友用假货飞固定翼,距离稍远, 失控炸了

这个跟假货炸机没关系
真货上了固定翼,距离远照样炸
跟2.4G设备的工作特性有关系:短距抗干扰强,信号衰减厉害,穿透力弱
估计没多少飞电固的敢上2.4接收不加增幅器还飞远的吧

网友:
没钱上2.4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