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还是赛斯娜

楼主(2010-05-31):
小弟是飞固定翼的新手,新得一塌糊涂的那种,只飞过几次飞翼和练过模拟器,水平超烂…………现在想入一架固定翼,是选好小子和赛斯娜?请各位高手给小弟推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epo的小赛,慢慢炸

网友A:
有米就直接 赛斯纳 买多N个桨
米不多就好小子,要炸也是炸J头
建议模拟器20次正常起降...

网友:
 ◢██████◣      ◢████◣
◢◤      ◥◣    ◢◤    ◥◣
◤   飘过   ◥◣  ◢◤  拿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闪人 █
        ◢◤▕   ▎◥◣
       ▕▃◣◢▅▅▅◣◢▃▕

网友:
epp好小子吧,桨在后面好些,头部用纤维胶带加强一下,还是耐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米就直接 赛斯纳 买多N个桨
米不多就好小子,要炸也是炸J头
建议模拟器20次正常起降...

网友:
好小子做工越来越差了!

网友:
MD的小塞斯纳

楼主:
好小子的做工越来越差了啊…………还好,我买了一架“酷小子”,上午到手了,看了一下做工,挺不错的,完成度也很高,基本上把电子设备和电池装上就能飞了 ,希望这个“酷小子”能超级耐炸,我飞飞机的水平可不是一般的臭啊

网友:
感觉都一样  还是练好模拟器  模拟器能正常起飞 定点降落 或者降落没问题 飞真机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米就直接 赛斯纳 买多N个桨
米不多就好小子,要炸也是炸J头
建议模拟器20次正常起降...
 同意

网友:
这么说我也可以上固定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