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铁芯里的绝缘层

楼主(2010-05-31):
航模电机铁芯里是包有绝缘层的,大家改造电机时要注意保护好,一旦烂了,要细心补帖上蜡纸或薄纸,否则容易刮花漆包线皮造成线间短路。

网友:
lz第一图托盘上部那个黄色的金属头的是什么东西?谢谢

网友A:
打火机呗!

网友:
如果定子的漆层破了,重新涂漆就不容易找到那么坚固的油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火机呗!
 我还以为什么秘密武 器呢?打火鸡.............O(∩_∩)O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什么秘密武 器呢?打火鸡.............O(∩_∩)O哈哈哈~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传说中的迷你焊枪打火机吧

网友C:
支青大哥,你那第一副图里的那个黄色定子的那个黄色座子有没有办法取下来呀
我有个取不下来,如果可以的话,帮我取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青大哥,你那第一副图里的那个黄色定子的那个黄色座子有没有办法取下来呀
我有个取不下来,如果可以的话,帮我取一下吧
这个黄色电机很单薄,很容易变形,早期曾经拆烂过。近日干脆不拆,侧着绕线也可以,只是慢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