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的尾机不行了!听说手机的电机可以换!但是????????

楼主(2010-05-31):
但是换上去后发现转数没原机的高!锁不了尾!电机大小是一样的!哪里有合适的尾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换上去后发现转数没原机的高!锁不了尾!电机大小是一样的!哪里有合适的尾机呢!

哦,手机的小电机转速跟不上,还是用原厂的好些。

网友A:

你买个210马达。吧上面的铜齿轮拆掉。装上去就可以了。210马达是一包2个,比较实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个210马达。吧上面的铜齿轮拆掉。装上去就可以了。210马达是一包2个,比较实惠的

好主意,怎么没想到~~~有人试过吗?

楼主:
210的主机和260是一样的吗?

网友(2010-10-05):
用过、飞行效果完全相同,

网友:
尺寸也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210的主电机、红外玩具机的主电机都可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