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0和600,你选谁?

楼主(2010-05-31):
最近关注大JJ,500电和600油感觉价格差的不多。500的话电池太贵了,好歹也要500-700。光想飞的爽电池就要花上千吧,而且电池很难照顾哎。为什么大家上500不上600呢?我没上过大机,请教下各位大神,飞过500电和600油的,做何感想。哪个好飞,哪个后期费用比较低?或者是还有别的原因,在下感激不敬!

网友A:
我的选择---油动500

网友B:
500的电池 网上大把300左右的 花牌的2800毫安6S电池才280块 您看的500-700的电池 真是。。。。论坛收全新的拆机YT 6S 2800毫安电池 都用了不7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的电池 网上大把300左右的 花牌的2800毫安6S电池才280块 您看的500-700的电池 真是。。。。论坛收全新的拆机YT 6S 2800毫安电池 都用了不700

哦  我看到的是5000MHA的   可能贵点   我不知道    我以为2800的飞不了多久

网友C:
油太贵,还是电池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选择---油动500

油动500?  为何呢?   油500要自己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太贵,还是电池便宜

哦  油的飞一次大概多少钱?

网友:
回复 网友D:

至少10块钱

网友:
5000毫安的 是600用的电池 2800毫安就是标准500级飞机用的电池 大约300一块  2800毫安电池刚好可以让飞机中心在主轴上。。飞行时间和450一样 普通模式8分钟左右 3D模式4分钟左右

一般3块电池 900块 可以爽飞的最低标准了

网友E:
500和600没有可比性哦
500使用成本便宜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0和600没有可比性哦
500使用成本便宜很多

就是这个原因我将两者结合,满足了我喜欢有机的感觉,有可以减小炸鸡成本 ,我不管什么油比电贵那些东西,我只知道油贵还是炸600贵

网友:
还是喜欢550

网友F:
油500没戏,没力又费事

网友:
500油 用30的发动机 肯定有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E:
500和600没有可比性哦
500使用成本便宜很多

500的配件和600差不多价格,我指的是yt原厂。

网友:
有的600,电的500或者550E

网友:
引用 网友G:

500的配件和600差不多价格,我指的是yt原厂。

每样差20,几个加起来就100了.
奖的差价就更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油500没戏,没力又费事
难道你改过??我们又想玩油机又玩不起600的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改过??我们又想玩油机又玩不起600的正好

就像30级的飞机一样,慢慢就被淘汰了,综合性能离50差不少
所谓550,差不多就是30级飞机的尺寸了,可以想象一下,大小就差这么丁点,费用上不会有大的差别
500级的动力现在很难搞,如果没有OS等厂的支持,align自己有能力搞起油动500吗

网友:
没多大差别,都是烧钱,当你上了500,感觉没有600的震撼,上了600,感觉还是电的干净。  在有450时,不妨考虑油机。

网友:
现在500应该是主流-----
电池便宜---2200毫安的22.2V的只要人民币230元,
电调便宜---60A的也只在200到300之间,
电机就更便宜了---不超过200
当然零件也便宜------
现在谷德500的整机也只有890元(空机)

价格和450也没有多少差距!!性能就比450的强很多了!!

网友:
关键是配件的价格,炸一次能买一台FY450了

网友:
安心玩450也能练出高技术

网友:
500可以用a123啊  就便宜了

网友:
600飞不起,所以选500

网友H:
先飞好500,有余力再搞600。基本功不好,大JJ很危险滴

网友:
还是飞电的好一些吧

网友:
群里老早不就有人500改了油嘛 改了侧板 DIY了离合部分  锯短了  发动机轴  用的还是三叶的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飞好500,有余力再搞600。基本功不好,大JJ很危险滴

恩  我现在在犹豫   一直飞450呢   我想等450 3D会了再拿下600或者500      实话说先500再600没米米啊   就算是山寨机 890+电调200+电池200×3+GY401 700(总不至于上KDS800吧?)+ 斜盘舵机60×3 (怕是航线配置?) +  尾舵 180 +  接收200     接近3000了,算上一些常用配件也要突破3000 ,而且还是山寨中的战斗机,搞起没意思,不如升级我的4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改过??我们又想玩油机又玩不起600的正好

没这技术   不如直接天子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