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配置

楼主(2010-05-31):
请问各位老手固定翼飞机都需要哪些电器配件啊?带鸭翼的。具体 点。

网友A:
新手?鸭翼? 我看还是别问鸭翼配置,练练塞斯纳吧,飞得起来才有信心啊.. 加油!

网友B:
潜水!潜水!

楼主:
可我做好了啊!
JAS-39
请各位老鸟帮我出个主意

网友C:
我的是SU37,但没有鸭翼。配置是(64MM4800KV涵道2个)、40A好盈电调1个(最好整个50A的)、9克舵机3个、起落架一套(后两轮自己2MM钢丝弄的)、舵角4个、延长线2根、电调延长线黑红各1米(找重心够了),5MM碳杆一根(一米长),水平翼(尾翼5MM)碳杆50CM、碳片5MM一根。遥控+接收(我用FUTABA)一套。这是我刚做的37全部家当,希望你有用,嘿嘿

网友C:
另外偶也是新鸟不是老鸟,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呵,飞什么不是关键,关键是不怕飞。偶是这么过来的,模拟器熟悉知道怎么操作就拉着第一个被人说不合适的330猛搞,一路摔过来经验和教训都有,不过乐趣和认知也提高了,学了一身的手艺

楼主:
谢谢,你太有才了!
可以的话加我qq820157763

网友C:
呵,只是碰巧了我刚做U37。现在单发64MM涵动力不太理想,想爽飞还是要双涵道。因为瘦身最少也要650克左右,单发动力欠缺严重。电池最好整个25C或者40C大点容量单电。

网友C:
对了,我是用格氏2200MAH 20C,小了点,但重量有185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