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超级白痴的问题!

楼主(2010-05-31):
我的机机是YT的SPORT450,控是DSX7,接收机是RD721,接收机上一共有7个通道的接口,分别写着:AUX2;AUX1;GEAR;RUDD;ELEV;AILE;THRO;这7个接口分别对应哪些舵机啊?陀螺仪,电调又接哪个?麻烦大哥详细的讲解一下,小第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THRO 电调
AILE 前舵机1
ELEV 后舵机
RUDD 陀螺仪三线
GEAR 陀螺仪单线
AUX1 前舵机2
AUX2 空置

网友:
火星真热心

网友:
DSX7的控陀螺仪单线应该是默认在AUX2 (7通道上)GEAR应该空置 (5通道)只有重新定义5通道才行。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还有点不明白:在机机对尾的情况下,前舵机1是指左边的还是右边的那个舵机? 我的控是DSX7,DSM2制式的,陀螺仪单线到底是在AUX2 还是GEAR上啊?

网友:
要接在AUX2上。。我以前接在GEAR上 感度一直是100% ,油门高了就金鱼尾,折腾了我换掉了近乎整个飞机上的东西。。
接在GEAR也可以 但是要通过ATV调整感度。。所以还是建议接AUX2吧。。

网友:
在这里陀螺仪接口的问题争议过不少次,
我是接在GEAR上,用ATV调整感度,以50为界限,50以上是锁头模式(此时GP750亮绿灯),50以下是一般模式(此时GP750亮红灯),但是50是锁头还是一般我就不知道
AUX2接像真机壳的收轮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还有点不明白:在机机对尾的情况下,前舵机1是指左边的还是右边的那个舵机? 我的控是DSX7,DSM2制式的,陀螺仪单线到底是在AUX2 还是GEAR上啊?
JR的控7通道是默认感度通道也就是AUX2。

网友:
默认不默认的,反正可以调,想接哪个就接哪个,以布线方便为准

网友:
火星在误导新手,JR的是1油门2副翼3升降4陀螺仪3线5收脚6螺距7陀螺仪黄线

网友:
别个火星针对的是楼主提出来的DX7

楼上的兄弟看帖不认真,要扣分

网友:
LZ,我强烈建议你潜水,潜水,再潜水,另:本论坛有个功能名字叫做:“搜索”

网友:
我的是DSX7

网友:
右边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