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Esky ET4遥控器的距离(首发发射部分图纸)

楼主(2010-05-31):
我是山东莱阳的一个新手
准备自学入门(本地没见到玩遥控的)
在MX3g淘了Esky的ET4遥控器
拿来练模拟器一切正常
由于本人是个电子爱好者
给控加装了5,6通,改手,油门开关
玩的还算高兴

最近终于下决心要做机了
搞到电调和舵机后先试试拉距离
结果大失所望,20米多一点

ET4,六通接收机,35M,天线全开
控是八节镍氢供电,
电调只用了5v输出(电机还没有呢)
12v电瓶供电

请问一下各位老大:
这样是不是正常啊
你们手头的ESky都有多远啊

先谢了

网友:
之前玩模拟时没将晶体拔掉吧?
不拔晶体开控玩模拟,又不将天线全部拉出的话(玩模拟没人会将天线拉出来的),估计是烧了发射管啦!
换个2SC2314试试吧。
多半是它的问题……

网友:
同意LS黑人大哥,可能遥控功放问题!
不过接受也可能有问题,检查一下两个晶体

网友:
ESKY的控抖舵太厉害。。电位器太差了!还是换别的吧。

网友:
不如用冠丽的

楼主:
图纸

我玩模拟不装电池的
搞了USB供电
我电子技术马马虎虎
今天有空测绘了一下发射部分电路。
有用的拿吧。

楼主(2010-07-03):
走弯路了
是接受的问题,
中周被原来的买家调乱了
调过后地面100多米
马马虎虎够用了

网友:
看来楼主在某一方面是高手啊

楼主(2010-08-24):
事实证明,Esky的控还是很好用的
至少根TDF不相上下

网友:
应该发射功率参数有变化,如果有毫伏表就知道场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