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2营的 三号L型

楼主(2010-05-31):
502营的 三号L型

恒龙的三号 收了有快一年了,收到就改了天线位置,最近看论坛里的兄弟在改三号,今天也重做了漆,不喜欢太重的旧话效果,这样也挺好的。

恒龙的控 确实很粗糙,不过也是一分钱一分货,没法和专业的控比

楼主:
三号L

天线可以放到了。

楼主:
改了天线后感觉遥控距离只有10多米,啥问题啊? 天线连接都正常的,只是换了个位置,天线固定柱用了2个锡焊的铁螺栓,难道是因为用铁的没有用铜的缘故吗?

网友:
很漂亮么,都这样了,建议直接上威驰得了

网友:
很漂亮么,都这样了,建议直接上2.4G得了

网友:
内置一个长天线就可以增加距离

网友:
很漂亮么,都这样了,建议直接换扭杆得了

网友:
喜欢雪地涂装!~~

网友:
都已经这么漂亮了,建议换金属外壳吧。

网友:
有金属壳的话估计会卖疯的呵呵 可惜很难铸造啊!我问了好多家铸造厂!论坛里唯一做全金属的还是车床加工拼装的!铸磨的仿真和精细程度高可是太难了呵呵  有高手的话弄套来造福大家把呵呵

网友:
旧话的很不错。恰到好处。

网友:
涂装很漂亮,喜欢这样的效果。

网友:
涂装旧化均不错

网友:
喜欢上坦克救死缠着不放。。。。。。那是我们这辈子做的事

网友:
偶给你个建议。如果 做金属的壳。可以这样:用你的机壳做模。有些地方要稍微修改一下,然后用h62的铜料。注意砂芯要精细砂,碳粉配比要高点。应该可以做的

楼主:
做金属壳,重量增加一倍还多,不换动力组的的话跑都跑不动

网友:
涂装很好,但是那防暴网还用横龙那破贴纸太不般配了

网友:
都这样了,直接上白金外壳得了

楼主:
还是18楼兄弟看的仔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代用材料,那个防爆网确实是给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