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过渡盘

楼主(2010-05-31):
手头有一125四爪卡盘,可床是配130的,虽然有大虾直接用三爪夹四爪,无奈本人胆小,只好做一过渡盘,材料是普钢(严格来说应该用铸铁),主要是练练手。

楼主:
车出和法兰的配合面

楼主:
打好眼,上到法兰上车和四爪卡盘的配合面。

网友:
关注,正是我下一步要搞的

楼主:
精车之后打表0.005之内,自己满意。

楼主:
以车代铣,而且自动走刀。

网友:
请教楼主

请教楼主
图中台阶的直径尺寸怎么确定?我的是80的卡盘,说明书上好像没有,我不知道这个台阶直径的尺寸
这个直径和卡盘的内径配合是不是越紧密越好?

楼主:
用卡尺量一下,一般是整数,应该是配合的越紧越好,说明上D1表示的往往是这个尺寸。三爪80的是55,手紧的是25。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卡尺量一下,一般是整数,应该是配合的越紧越好,说明上D1表示的往往是这个尺寸。
多谢
明天试一下

网友:
很明显是45#不是铸铁

网友:
刚用不锈钢水管法兰改做了一个,车得很辛苦。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不容易

网友(2011-02-06):
接盘,好像厚了点

网友:
楼主好,可不可以在四抓卡盘上打孔功丝吗?这样就不用过渡盘了,不知行不行?/

网友:
 在四抓卡盘上打孔功丝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用铸铁?

网友:
大床好啊!!!

网友:
A3钢吧?
这钢最初那些气割出来的边缘用什么刀车下去的阿?那种边好粘阿!

网友A:
讨论下,过渡盘,,,卡盘是铸铁好??(据说不变形),还是钢的好?环球同一规格的卡盘铸铁的便宜,钢的贵很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讨论下,过渡盘,,,卡盘是铸铁好??(据说不变形),还是钢的好?环球同一规格的卡盘铸铁的便宜,钢的贵很多呢?

同问

网友:
我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