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还是发帖请教技术人员指点锁尾难问题。

楼主(2010-05-31):
直入主题, 9257和401搭配,锁尾很松并且无力,悬停时尾巴还会自动向右慢慢跑,请知情热心的模友指教,本人新手,调试方面很无知,请别见怪

网友A:
401就是个傻瓜陀螺 如果飞机无机械上问题的话 简单的说:非锁模式 尾降折叠起来0-5度夹角 尾舵机舵臂与舵机90度 尾滑套左右不撞墙 切回锁尾模式 感度从高到低一点点的降 直到不追尾为止 楼下补充

网友B:
调感度吖!

网友C:
锁尾好坏关键还是检查机械部分和调试

楼主:
机械问题为重
首先,谢谢楼上几位指点。
我的拉杆新装机时,截断了点,弥补不了
因此,锁尾舵我并没有调居中,而是偏向下……
请各位继续指点

网友D(2011-01-0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