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向右偏转

楼主(2010-05-31):
450机子的尾巴向右偏转,是GP750+520组合,请高手指点

网友A:
LZ跑错坛子了吧,不过既然来了就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况一般可能是你尾巴没有设定好中立点,需要在陀螺仪关闭锁尾的情况下重新调中立点,还有偷懒的办法就是直接在遥控器上调整第四通道的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