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虾们 250 jj 怎么配 舵机 陀螺仪 性比高

楼主(2010-06-01):
250 空机, 准备自己堆积, 配什么样的
电机
电调
舵机
陀螺仪
 没有米 只能要性比高, 请老虾们给个具体的型号。接收机 控有了

网友A:
250尾巴一般比较难调,锁尾舵机的话配格宁的D905很好的,我一直都在使用几个月了,当时买的是60元一个,性价比超高,其他的配置选择的余地很多

网友B:
我玩250se pg800 +101us 完美,,,,,,,,,,
我是玩玩航線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dWx2jJO6XA

网友C:
电机-飞越250高端电机,KV3500 齿轮15T
电调-好盈Pentium-18A内置线性BEC-2A
舵机-斜盘舵机:ESKY-0508数字伺服机 X3 锁尾舵机:恒吉MD922数字伺服机
陀螺仪Futaba GY520体积小,重量轻,性能高,可以应用于任何级别的直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