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控可以拿来玩坦克么

楼主(2010-06-01):
小弟才买了那个超大M1,现在手上有套闲置的天9控,请问要几个电调,怎么连接,才能控制这个坦克啊,
希望懂的老大,给我个方案吧,非常感激

网友:
可以玩! 但觉得大才小用了!9通玩坦克!
用两个电调分别控制两个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可以那么连接,关键是控制起来要在一个摇杆上控制前后左右,和原地掉头啊,这个有点不明白怎么搞啊

网友:
.................4通就足够了,还有那个大家伙,我感觉很鸡肋

网友:
我用DSX7都可以,天9应该没问题

网友:
浪费啊!不过改造牛些还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可以那么连接,关键是控制起来要在一个摇杆上控制前后左右,和原地掉头啊,这个有点不明白怎么搞啊

如果是想一个杆控制前进后退转向回转的话就设置遥控器上的方向舵通道和升降舵通道的V型混控,2个双向电调分别接方向通道和升降通道,(必须挑断其中一个电调中间的正极5V电源,左右2杆分别控制的话可以直接设置升降和副翼的V型混控,也就是飞翼的控制方式),副翼通道可以用作炮台旋转,油门通道控制炮台俯仰,5通道控制发射BB,6-9通道可以自己设置其它比如灯啊什么的!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用威驰的来驱动

网友:
没有高级控,不了解。其实要声光效果全面的话,要用到专门的声组等改装件,功能很齐全,用普通的4通,6通控就可以了,便宜实用。当然,高级控的适用面更广。

网友:
去买个V 尾混控 2个双向电调 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V 尾混控可以设置,据说电调要改,我 不知道怎么弄啊

网友:
买个威驰吧。性价比很高。带几路双向电调。还有几路开关,还有灯光,很不错。我就入了一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调 买个车用的70安左右的双向电调就行 可能有一个电调要把正负极颠倒一下 电调一般插在2和4上 或者1和3上  看你习惯哪个手做油门了

网友:
补充一下是 买2个车用双向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