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的办法------微型钻夹头精度调整方法

楼主(2010-06-01):
自己做微型小机器,由于条件和资金的限制,所以有些工具不齐全,在制作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想到的土办法,给像我一样的朋友们一种参考的解决办法!

这是什么东西呢?没错,就是微型的钻夹头,夹持范围0.8----5毫米的样子!

没错,就是这上面的东东!这就不用我介绍是什么东西了!买来至少跳动0.5的的样子,夹一个光杆或者钻头,肉眼都能看到大幅度的摇摆。商家原先说是跳动0.05以内,但估计他“忘了”说要乘于10,不过没有说是0.005以内已经很谦虚了,在中 国这样诚实的商家都应该表扬的了,呵呵!

楼主:
大软驱上找到的光杆,如果没有的话在光驱上面也可以找到,但就是小一点。

外加一枝油性笔。

把光杆夹在钻夹头上。

网友:
haha   直播  插入下

楼主:
接上电源,开动,用油性笔在光杆末端画圈。

未调整之前画出的圈是这个样子的,也就是会断线。

根据光杆上断线的地方,在钻夹头相应的位置上也用油性笔画条横线做个记号!

楼主:
拿一个小钻头,撕下一小段砂纸,卷上

插入钻夹头,在钻夹头做了相应记号的卡爪上进行“活塞"运动!!! 如果做的记号在相邻的两个卡爪中间,那么记号两边的卡爪都要进行活塞运动,但是记住一次别磨的太多。磨了一点后,再夹上光杆,把原先光杆上画的圈用酒精擦掉,再重复上面的步骤,当精度越来越高后,每次磨的量就要越来越小。不然! ,呵呵!你的机机就要报废了!

网友:
好办法,自找圆心啊

楼主:
这是磨好后的效果,此时再画圈,线条就不会断了,或者断的没那么明显了!再用肉眼看,基本上看不到晃动了!
需要知道的是光杆越长,对晃动的放大的效果越明显,调整好后的精度也越高,但是调整的困难度也越高,要求的细心程度也越高,各位看着办吧!

楼主:
我的小机的具体情况在这个地方: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8059

网友:
不错的教程, 值得借鉴

楼主:
谢谢各位给加分的朋友!

网友:
楼主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昨天还在头疼卡抓的研磨问题呢,今天就到解决方案了,哈哈楼主真是及时雨啊~~~哈哈今天心情不错

网友A:
顶楼朱。

楼主没有100分表吗?
应该先用表打一下钻夹的外围园,看看主轴与钻夹头的连接歪不歪,
再用你的方法校正。
否则就是"大范围"修正了。
呵呵!

不知夹头的硬度如何,不好很快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朱。

楼主没有100分表吗?
应该先用表打一下钻夹的外围园,看看主轴与钻夹头的连接歪不歪,
再用你的方法校正。
否则就是"大范围"修正了。
呵呵!

不知夹头的硬度如何,不好很快又不行了。

没有百分表啊!钻夹头外圈通过肉眼看晃动很大,但钻夹头跟主轴连接的内圈部分通过画圈法得知晃动比较小,主要是卡爪精度不行,故用此种方法!钻夹头硬度不行,比较软,跟我45元买的B16的“园牌”夹头的硬度是相差很远,但我觉得通过调整精度后,晃动小了后,在负载不是太大的情况下使用,应该能坚持一段时间了!

楼主:
顺便在此说一下:此钻夹头精度到底怎么样相信在这里的很多高手都知道怎么样,但是我想出于各种原因,很多人都不愿意说出来!让很多新手都跑了很多冤枉路!
大家可以想想,连最基本的钻夹头的精度都很难达到0.05,做出来的机器有可能达到0.05吗?更不要说是0.01了!中 国人很多人可真会吹!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B:
好方法
怎么检验光杆是否平直?

楼主:
顺便再说说钻夹头的外圆及安装精度检查方法!

先在钻夹头上画圈!

先看一面画圈的情况。

转过另一面看,大部分断线,但红色箭头所指部分没有断,说明主轴跟钻夹头的内圈安装方面还算正常,如果这部分也断线,那么说明夹头跟主轴安装方面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方法
怎么检验光杆是否平直?

放玻璃板上滚一滚。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通用
适合工具不全的朋友

网友:
 看来今年废旧显微镜要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在此说一下:此钻夹头精度到底怎么样相信在这里的很多高手都知道怎么样,但是我想出于各种原因,很多人都不愿意说出来!让很多新手都跑了很多冤枉路!
大家可以想想,连最基本的钻夹头的精度都很难达到0.05,做 ...

是的,有些人吹了三年,还在吹。

网友:
好办法,实用的办法。

网友:
办法太好了,立即遵照执行

网友:
  这土方来得好,实在。

楼主:
顺便在此问一下有没有换过此钻夹头的朋友,这夹头是怎样换的?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顺便在此说一下:此钻夹头精度到底怎么样相信在这里的很多高手都知道怎么样,但是我想出于各种原因,很多人都不愿意说出来!让很多新手都跑了很多冤枉路!
大家可以想想,连最基本的钻夹头的精度都很难达到0.05,做 ...

每次在这里看到同学们上新床都替他们高兴,都有跟着要出手的冲动, 当然我会很自然地问一句精度的问题,可是。。。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
在现实工作中,经常也会遇到精度要求高的产品,+-0.02MM, 而每次当我遇到这种精度要求的产品时,都不用犹豫地使用慢走丝,镜面火花, 磁悬浮导轨+热索铣夹头的CNC。。。。以保证模具的精度在0.02MM以内。在这里看到大部分的家用机,DIY机,都声称能达到0.02MM的精度, 不知道这是用什么标准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次在这里看到同学们上新床都替他们高兴,都有跟着要出手的冲动, 当然我会很自然地问一句精度的问题,可是。。。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
在现实工作中,经常也会遇到精度要求高的产品,+-0.02MM, 而 ...

1不排除测量方法的错误和表述的不确切,2仔细调整,不计工时、成本加运气好买到精度相对较高的机床。简单工件件+-0.02还是可能的
呵呵,
有人很确定的声称杭州神机的XJ51,工作台面平面度(按瞎折腾所说的错误方法打表)/工作台左右运动直线度达到0.005。
惊曝我的眼球。
我也有一台,一量中凸了至少0.15.。。。。。。。。。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实话会给人封ID的,小心哦

网友:
中 国人的特点能吹,所以买国货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网友:
相信了便宜
忽略了质量
精度不精了

网友:
38元的··
精度0.05只是个传说

网友:
这个办法 对负这个夹头,就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不过,很考手艺的

楼主:
这是用这改造过的夹头雕壁虎的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E:
钻夹头不适合装铣刀。我也买了这个38元电机,配ER11,没什么问题。
碰到这种虚假宣传精度的,投诉他,要求退货,自己修的话,便宜了那个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钻夹头不适合装铣刀。我也买了这个38元电机,配ER11,没什么问题。
碰到这种虚假宣传精度的,投诉他,要求退货,自己修的话,便宜了那个骗子。

唉...............大家都不容易,算了!

网友:
好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顶LZ!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2010-12-21):
我买过两只类似楼主的电机

电机配的是ER11的刀杆,打表刀杆处跳动均为3个丝以内。而且噪音很小。楼主配的这个钻夹头估计不好。

网友:
方法相当实用

网友(2011-02-22):
也可以,用此方法,,,,,,,,,,,,,,,,,修正,卡盘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次在这里看到同学们上新床都替他们高兴,都有跟着要出手的冲动, 当然我会很自然地问一句精度的问题,可是。。。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
在现实工作中,经常也会遇到精度要求高的产品,+-0.02MM, 而 ...

老大,每次我看到正负20丝的精度,毫不犹豫的使用国产宁波快走丝,浙江上虞电火花,浙江杭州铣床
每次看到模具2个μ的精度,我才会考虑用你说的以上设备,阿奇的线割,三菱的火花,米开朗的高速鸡
2个丝,那倒是很为难我了
嘻嘻

网友:
好方法顶了

网友:
虽然我是个新人

可是玩数控铣床有些年了

大家对小鸡鸡要求不要太高了,毕竟不是工业用鸡

我朋友最近一台鸡换个bt50主轴,35000米

其他的,不敢多说了

网友:
当然,奸商该自重

别老是吹牛,动不动1丝甚至上μ 的机械精度

没有上百万的高精度母鸡,和完善的检测设备,你能养出这样精度小鸡

网友:
不错,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顶楼主!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偏方有时候也能治好病的。

网友F:
平行度能掌握好么?

网友(2011-03-31):
引用 网友F:
平行度能掌握好么?

正有一个很歪的钻夹头,先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不知道楼上的“平行度”是否我理解的“3爪刀口的平直程度”,请问楼主这在研磨过程中如何掌握,尤其是看到楼主用砂纸裹钻头的方法,而不是用平直度好的油石条一类的东东

亦或是平行度方面不会有问题,磨的只是边角、倒角、毛刺?求解

网友:
方法不错但是太主管啦,还用用百分表测的好。

网友(2011-10-21):
好办法,楼主顶顶顶顶…三爪卡盘的三个正反爪如何提高精度,我买了一个50mm的卡盘,发现三爪反向不同心,请求教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刚好我的钻夹头也有这个问题,回家去试一下

网友G(2012-12-12):
真是好方法,解决受困扰多时的问题啊,中 国人还是聪明啊!

网友H:
对新手能有限提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