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有一节电池电压低,急救

楼主(2010-06-01):
问一下还有救吗?

楼主:
补充一下。这可是新电池啊~~LAMA400上的电。昨天收到的机机,充三个多小时都充不满~

网友:
充不进了。

网友:
请问是串冲还是平衡冲?或者是独立冲?

网友:
我晕。已经几乎是0电压了,只有0.156v了,标准的是3.7啊

网友:
完了。
锂电的损伤是不可恢复的。

网友:
多数是你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充电器问题  你可以把那块电池单独用 手机万能充  充到3.8V 在用平衡充就可以了,顺便问下 用的什么 平衡充

网友:
冲得不平衡

机器问题

网友:
新电池找老板换一块就行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充电的线断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解决办法:
1.用6V直流电做电源,找到出问题的那节电池确定好正负极,接上6V电源15秒,再测下电压,直到达到2.8V以上。然后上平衡冲充满。
2.上机飞3分钟,检查电池电压,用平衡冲平衡或再冲。
3.在短时间内循环5-10次。
基本能好,我的电池4月初出问题,至今恢复后50个起落,能飞6-8分钟,但不敢暴力,只是悬停练习,随时准备缺电降落。

网友:
13楼提供的是个好办法!

 但切记必须针对那块出问题的电池单独处理啊! 而且在恢复期,千万不能暴力地过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