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有一节电池电压低,急救

楼主(2010-06-01):
问一下还有救吗?补充一下。这可是新电池啊~~LAMA400D上的电。昨天收到的机机,充三个多小时都充不满~

网友:
一般的情况可能有两种办法解决
1 放电了之后 用平衡冲平衡 但是这种我没试过 弄不好电池就费了
2把低电压的电池 拆下来 换片同规格的电池上去

不知道对不对 等待楼下高手回答

网友:
我的做发是用大电流高电压(12V)舜间多次地对该节电池进行击活,我已击活过好几块因过放而电压低的电池了。

网友:
怎么放成这样的~

网友:
有一片电池已经报废了,估计是过放了

网友:
还不一定,用万用表从平衡充电口检测出1.78V的那只电池,不用拆下来,插上两根插针接上两根电线(注意不要短路很危险),由此,这节坏的电池就单独接出来了(其他的不要接),用一个手机万能充,接在这两根电线上检测好正负极,开始充电,充满后试用,很可能还是好的。

网友A:
这片电芯即便激活了,容量也会大大降低,会影响整组电池的,所以还是更换一片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片电芯即便激活了,容量也会大大降低,会影响整组电池的,所以还是更换一片比较好。

的确如此

网友:
用小电流充试试,有可能救活。

网友:
遇到好朋友了!我手上有四个电池全这样,并且没用,充好电第二天有一节一下变成0了,另外两节好好的,那个牌子我有4个,全部同样问题,怀疑是极板问题。目前都给商家退换了。原因至今是个谜,商家都说太神奇了,用都没用就自己变,对了,剩下的两个会串电压,一旦有节归0,另外两节马上就变成5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也有这现象。最高一次单节变成5。05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过放,电池质量问题。我有四个基本可以说是全新,都有这样。他现在量可能还有点电,再放放估计和我的一样要归零喽

网友:
可以用高电压激活试试

网友(2011-12-20):
飞机搭配的电池质量一般都很差的

网友:
我也有两节电池是这样的。其中一个2S的,一节电压只有0.05V,另一节6yue4riV。
怎么办?????

网友:
都这样可能是充电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