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摄像头能够不惧螺旋桨的干扰?

楼主(2010-06-01):
想玩驾驶舱FPV,但螺旋桨干扰就注定了所有前拉机型都不能用,机型的选择范围就窄了许多。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摄像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要说LZ无事生非,只要想到就。。。

厂家可以开发啊,原理。。。类似。。。机载机枪射击协调器。。。电调到电机的三根线之一取协调信号,输入摄像头——摄像头看到的螺旋桨始终是固定的,嘻嘻,难度暴大啊

网友:
可以离开螺旋桨的地方再架设一个虚拟座舱

网友:
把机翼前缘开个洞洞,把摄像头埋进去,两边各放一个,咱来个立体的。

网友A:
LS说的我曾经想装过~

两个摄像头独立通道传输回来~

用视频眼镜,左右眼镜分别显示左右摄像头的内容~ 现在好像没有产品能支持双路AV输入.....

视尊有~ 但是是VGA输入的支持~

还有两个摄像头垂直方向角度要安装的非常好,要一致~

呵呵~ 期待牛人实现3D--FPV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说的我曾经想装过~

两个摄像头独立通道传输回来~

用视频眼镜,左右眼镜分别显示左右摄像头的内容~ 现在好像没有产品能支持双路AV输入.....

视尊有~ 但是是VGA输入的支持~

还有两个摄像头垂直方向角度要 ...

我也想了很久了,也有看到老外用来两个视频眼镜组一个的,但是不知道效果;而且我的钱包受不了,只好等待

网友:
是啊~ 很麻烦~

2个摄像头~ 2套图传发射,地面也是2套~

要是再加上云台2套.....

要是再飞丢了.........

楼主:
两个摄像头要聚焦到同一个位置上,怕是相当难度的说。。。。。。。

网友: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是看到老B的动力改造想到的!

把老B的动力架当做摄像头子架就行了,材质也不用那么折腾,搞好气动外形就行了。

楼主:
10楼的弟兄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10楼的弟兄给个链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5012&highlight=%C0%C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