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塞斯纳改四通航模,麻烦大家给超新手兼菜鸟点建议,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0-06-01):
我一朋友买了一玩具直升机,大家一起玩的很高兴,于是我决定买了架大的玩具固定翼飞机,嘿嘿,当时那个天真,这架好看,那架太贵。紧接着我很自豪地买了架漂亮又便宜的!嘿嘿,这时候还没入魔,对航天器具有了兴趣,紧接着恒龙玩具飞机在汕头的运输途中,我查看了各种控制飞机的资料,因为掌柜的说对于新手是比较难操控的,我突然进入到这个神奇的论坛!天,这真是什么都有,都是我想要的,可是又什么都看不懂,但仍然很兴奋加幸福,开始老鸟说的假装潜水,潜起,略懂非懂地琢磨起来!后面搞懂了我那是玩具,不是航模,原来我是想要航模呀!飞机拿回来了!拆开,被骗了!EPO的机身?EPP的翅膀?都是KT板呀,除了机身是泡沫的~~结果什么不懂地拿着酷似遥控汽车的遥控(只有左右和上下。)但我强颜欢笑地组装好进行第一次试飞(胆子真大 )一开始是连起飞都起不来,后面手掷起飞(那时候把这当成送的了,没想到要钱)结果摔的惨不忍睹....这时候我也没怪被骗了,反而有个冲劲要让我那小塞复 活!我的入魔真正开始了,花钱买了模拟器!然后练飞机,练了差不多了,紧接着买动力,控,舵机等等准备复 活我家小塞。现在算是改好了,大家帮忙看看,还是有点小成就的!(可能我改的任然什么都不是...)但我是不会放弃的!请大家给点指教!谢谢大家!
这玩具空间太狭小了,舵机安装很困难,我改在外面!
动力电机:2212   30A
舵机:9g
浆:HD-8060

网友:
飞起来没

楼主:
还没试飞呢!所以请教下大家,怕上天马上就炸鸡了.....

网友:
放在外面多难看,装不下就挖机身啊。。。

楼主:
 玩具机身太窄了,手艺不好,不好固定,不好牵线~~还要拉钢丝,又没测量工具,难弄,干脆搞在外面算了!先试试,呵呵~~等自己放假回去搞张图纸造一架P40,呵呵~~说实话,就是那钢丝特难弄~~
我家小塞选个黄道吉日地炸起!

网友:
楼主改的不错  支持你!
飞之前注意做好调整工作  上天后不要心慌  慢慢来

楼主:
嗯!谢谢哈,等试飞了看,给咱们新手们增加点自信,我都能行,大家一定行!:loveliness:

楼主:
 飞机起飞猛往右偏,是不是马力太大扭矩造成的?我看翅膀与尾翼,都平行,与垂尾也垂直的呀~

楼主:
 真是从炸鸡开始的航模生涯啊~~起飞不到半米右偏坠毁,翅膀折了~:loveliness:
方向舵也居中的呀,副翼也平行的嘛,浆大了?跟起落架有关系没?请大哥大姐们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反扭作用力造成的,你把电机座的右边垫高一点,让电机稍微偏左,就抵消了

楼主:
嗯!谢谢!我换个小浆试试,可能是浆保护器没卡稳,歪了点!明天试试先,不行照大哥说的改下!谢谢了哈~~呵呵~~

网友:
没问题,肯定能飞。你这架跟我改的这架好像是一样的机型,我是买的无涂装白斩鸡,自己加装遥控,只是我没改副翼。第一次改装时直接用的原装有刷电机,应该是比130还小的减速电机组,可能是原机配的是6V电池组,而我用的2s锂电,飞行大概3次后电机烧了,于是改用xxd2208电机,20a电调,9个舵机两个,7.4v1000mah锂电,7060桨,飞行质量大概330g。这个配置很好飞,很悠闲,可以飞行30分钟以上。下面这个链接是我在5irc上发的改装帖。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db=TECH&id=1532453

楼主:
嗯!谢谢你的分享~~你改的真漂亮!我的主要是太脆弱了!翅膀两边都折了,泡沫胶粘的!原来的有刷电机和没有舵量的一个舵机还有开关等都是粘在一电路板上( 没电烙铁,不懂这些电子知识),机身粘的很死,要用刀切,航模知识也有点欠缺....所以不敢大刀阔斧!大哥以后多交流哈...让我家这架不漂亮的小塞也同你家的美丽小塞一起翱翔...:loveliness: (比翼双飞)对了,大哥改无刷后原有齿轮组还有再用么?
QQ:285761244

网友:
机翼用宽胶带包覆后强度很高,我的也摔过,但是机翼没有一点损坏,你看右翼前沿那白色的就是摔的,只是趁掉点儿漆。你的因是成品机,所以左右两瓣机身是粘死的,因此改装必须用刀割开,改装完后就不用胶粘了,可以像我一样用透明胶粘 就可以了。原电路板就不用了吧,实在要用的话,可以自己做个简易小船用用吧,也是一种乐趣。原齿轮组其实也是可以做飞机用的,只是现在一般都用无刷了,相同重量的动力组无刷的比有刷的功率大很多。

楼主:
嗯!我就看的你裹胶纸带,然后也裹了些!只是机头罩没用了,装不上!昨天突然发现是电机没平,向右偏,今天调正,正等胶干!主翼的话有那撑杆反而把主翼搞的一边高一边低的,估计就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飞机起飞猛右偏导致炸鸡的吧!这几天有点忙,一直没去试飞了!相信能飞了!呵呵~~谢谢大哥的关注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