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VF的改装(图)

楼主(2010-06-01):
还有人在用4VF么?

这上面三个点哪个是电源正级,还有另外两个哪个是PPM信号?   还有一个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
 电子盲,这是改什么呢。

楼主:
想改2.4G的!

网友:
直接找模拟器接口 ppm信号线,然后从电池盒引一根负极,从开关后面引一根正级,这样就有三根线了,接到2.4模块上面就可以了。

我也可以帮你改。寄给我我给你弄

网友:
ppm信号线,接OUT那个点,就在电路图的最下方中间。一会我帮你找找是电路板上面哪个点:)

网友:
红线就是集成电路4脚出来的信号线,当然是反的,经过一个三极管后,信号反向了,好像是这样的。

你接那个黄色的地方就可以了,就是ppm信号

电源自己引,从电池负极和开关引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再研究研究

网友A:
XZM28,你的图像是什么型号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XZM28,你的图像是什么型号发动机。

4vf 发射机电路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ZM28,你的图像是什么型号发动机。

你说图像啊 ,CFM56  涡扇喷气发动机,波音737 和 空客A319、320、321都有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图像啊 ,CFM56  涡扇喷气发动机,波音737 和 空客A319、320、321都有安装

知道CFM56,我们只有PW4000和V2500,所以对CFM56不熟悉。

网友:
这个图是用4VF改装 双系统的图。
其中第一图 ,黑色的线是 地线。
第二张图是电源和信号线。 其中VCC输入和VCC输出之间原来有个短路线短路。但是为了改双系统,把此短路线断掉。而改用一个双路开关,VCC输入接到开关中间,当要用72M时候,只要把双路开关拨到一边,使VCC输入和VCC输出短路就可以了。 而双路开关的另一边,就是接到2.4G DIY的电源。

而信号线,是同时接到一起的,因为此电路板信号线不容易接到双路开关上,所以,就接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