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5X经过我小小的改装,飞完一块电池温度不超过25度,更新图~~

楼主(2010-06-01):
我的35X经过我小小的改装,飞完一块电池温度不超过25度,发图啦,呵呵  散热器是在电脑主板的南桥拆出来的,因为装在侧板上刚好大齿盘的风是向下打的,刚好吹到散热器,我觉得好好用,发出来大家看下

网友:
说说什么来的

网友:
一块电下来掉水里了 楼主还是说怎么改的吧,另外还要时间来证明呀

楼主:
我今晚回去发图你们就知道,很简单的

网友:
加了个 显卡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个 显卡风扇???? [/quote没那么麻烦

网友:
呃 楼主吊我们胃口阿...

网友:
发帖要开门见山

网友:
还在吊胃口?

网友:
快发图啊....

楼主:
发图啦,呵呵  散热器是在电脑主板的南桥拆出来的,因为装在侧板上刚好大齿盘的风是向下打的,刚好吹到散热器,我觉得好好用,发出来大家看下

网友B:
楼主说,因为装在侧板上刚好大齿盘的风是向下打的,刚好吹到散热器,那么倒飞的时候就没有风吹了,这种状态下主要还是自然散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因为装在侧板上刚好大齿盘的风是向下打的,刚好吹到散热器,那么倒飞的时候就没有风吹了,这种状态下主要还是自然散热吧!

你倒飞大齿的风还是响电调那里吹好不好,是大齿风不是大桨风····晕

网友C:
25度?吹牛哦,广东气温都不止2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度?吹牛哦,广东气温都不止25吧

我今天实测的,刚刚装好就马上试飞,飞完用手摸真的只有一点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实测的,刚刚装好就马上试飞,飞完用手摸真的只有一点暖,

呼呼,你是不是被致幻剂致幻了,幻觉啊。哦,广东这几天气温也不高,这样散热不错的

网友D:
电机需不需要降温?这个天飞有时一、两块电池飞完,电机也很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需不需要降温?这个天飞有时一、两块电池飞完,电机也很烫手。

电机可以装散热片,效果也很好,正好在大齿轮下面

网友:
不是每种无刷都能装的

网友:
多多动脑,乐趣无穷。

网友:
挺好,回去我也试试!

网友:
也不错,(不过飞完用手摸真的只有一点暖)25摄氏度比人体温度都低,不会暖吧。

网友E:
35X输出电压是6V的,等烧设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35X输出电压是6V的,等烧设备吧!~

不太赞同你的说法!人家设计出来是有道理的!如果都烧设备的话YT就不会那么出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X输出电压是6V的,等烧设备吧!~

网友:
我的也是PRO,电调倒不觉得热,就是电机烫的很~!!

网友F:
看不见你的接收?放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见你的接收?放哪呢?

放到另外一边,呵呵 ,容易拔线

网友G:
外转无刷电机自身就能散热,一般烧不坏的

网友(2010-07-04):
引用 网友G:
外转无刷电机自身就能散热,一般烧不坏的

那450PRO原装的电机能烧坏不?好烫手啊,飞一块就烫手,可不可以连飞上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