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Futaba的方口模拟线的问题,用于改飞梦

楼主(2010-06-01):
模拟线是六根针,到了音频接口就两个极了,那么剩下的四根线从哪里断开的呢,中间的连接线芯中有几根?由于想改飞梦2.4不想拆控,但是方口中得引出三根线,而模拟线输出的只是地线和信号没有电源正极,因此拿现成的模拟线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不行,你得拆开那头。去掉原来的线。焊舵机线就行。定义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还得拆,一是麻烦,二是看着不完美了,最重要的是可靠性下降

网友:
要将原72M断开,或者改成双用的
改过之后没有no控过

网友:
方口模拟接口中,有电源、地、PPM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沙发也说模拟接口中有这三路输出,不过我想问的是模拟线方口插头之后的导线线芯中是否有这三根线,如果有的话就可以不破坏方口插头而直接剪断模拟线,找到对应的三根线芯直接焊到飞梦高频头的输出端了,否则直接破坏方口插头再在插针上焊线对可靠性影响比较大,看着也不美观。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沙发也说模拟接口中有这三路输出,不过我想问的是模拟线方口插头之后的导线线芯中是否有这三根线,如果有的话就可以不破坏方口插头而直接剪断模拟线,找到对应的三根线芯直接焊到飞梦高频头的输出端了,否则直接破坏 ...
教练线中所有的线就有。请参考泥巴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1762&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