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塑料板切割成圆形?

楼主(2010-06-01):
要指定半径!怎么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指定半径!怎么搞啊?

给个建议。用钻床。用一个金属铅笔焊接一个杆,杆的另一端固定一个刀片。金属铅笔杆顶住塑料板。当做顶尖,用杆另一端的刀片划圈。低转数划塑料板。

楼主:
哦,需要改造材料并且靠机器完成啊?谢了!

网友:
我来学习下怎么做。

网友:
用圆规画需要的大小,然后用矬子慢慢矬!

网友:
手工做零件真是难 看看做机械加工的店,花钱做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指定半径!怎么搞啊?

网友:
用圆规刀。。。

网友:
尺寸小,厚度薄,用圆规,尺寸大,材料厚,用钻床。以前自制音箱开喇叭孔,也是用钻床和自制的类似唐僧那样的刀具,刀头是白钢的,开出来的孔又漂亮又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