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kylark

楼主(2010-06-01):
看了Skylark的介绍,很感兴趣,但有几个问题,想了解一下:

1、现在能买到的,是测试版吗?与正式版会有哪些区别?毕竟现在淘宝上只有一家卖这个的;

2、“遥控器信号强度显示”,是怎么使用的?怎么连接?

3、速度首次超过5m/秒时,系统才认为是起飞------这个起飞速度限制是不是太高了,很多时候我们不会那么高速地起飞。

网友:
你是飞直升机吧,固定翼这个速度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Skylark的介绍,很感兴趣,但有几个问题,想了解一下:

1、现在能买到的,是测试版吗?与正式版会有哪些区别?毕竟现在淘宝上只有一家卖这个的;

2、“遥控器信号强度显示”,是怎么使用的?怎么连接?
...

1、现在出售的Skylark OSD是正式版产品。淘宝设立专卖店主要是为了统一销售渠道、保证服务质量、减少中间环节支出。

2、信号强度检测需要您在接收机上引出RSSI信号线,与Skylark OSD上的RSSI接口连接。

3、5m/s的起飞速度是在大量测试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得到的结果,能够满足大部分固定翼飞行器的起飞要求,目前未收到客户关于起飞速度设定过高的反馈。

感谢您对Skylark OSD及其相关产品的关注,关于购买的相关细节,请访问 Skylark FPV 服务中心网站。网址已通过短消息发给您,请注意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