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翼用的辉盛9G能否用在200上- -

楼主(2010-06-01):
之前玩固定翼买了几个辉盛9G和1450KV的电机,30A的电调不知道能不能用到200的直机上。。。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据说450有专门版本的辉盛9G,用了固定翼的容易出事。。。不知道200用行不行。
好像是拉力比较小,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的不一样么。
舵机的参数是:
产品参数:
型号:SG90
尺寸:23mmx12.2mmx29mm

重量:9g
无负载速度:0.12秒/60度(4.8V)
堵转扭矩:1.6kg/cm(4.8V)
使用温度:-30~+60℃
工作电压:4.8V-6V

楼主:
也就是。。。放不下- -?

网友:
如果是泰世200V2  应该可以放下。

楼主:
太痛苦了,看来还是搞多个固定翼算了。。。

网友:
辉盛的不标准,我往450上整都很难装,最后吧舵机大卸八块,一件一件的装上去的,200够呛

楼主:
想问下各位,所谓的固定翼版本和电直版本到底有什么区别- -
被辉盛这个唬得我一愣一愣的

网友:
 谁帮新人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