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CHi角接触轴承,怎么润滑?

楼主(2010-06-01):
NACHi角接触轴承,怎么润滑?
两面都没有东西档住,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自己用挡板挡住,如果都挡住了,你怎么注油?

网友:
可以两个轴承嘴对嘴或背对背用,一般不单独使用
这种轴承大多用于高速精密机械,轴两端有油封,油浴润滑,特高速用油雾润滑
当然也有廉价的,看看自行车上的

楼主:
我想用油脂来润滑,不知道两面没有盖的结构是否合适?
这个轴承是正品,是否日本本土产就没有去研究了.
P5的,不贵也不便宜,152/颗.买了四个.

谢谢楼上的朋友回复.

网友:
152一颗?四个轴承可以买个手扳床了

网友:
直接注满润滑脂,3000转以内,可用1个月,
汽车轮上的圆锥棍子轴承,加满好润滑脂最少用半年,只注满轴承就行,专业的说法叫:空壳注油

楼主:
但这种轴承,15度角的.极限转速可以到60000RPM.
我的使用转速是30000转-40000转之间.

网友:
可以用高速润滑脂,各进口轴承品牌的都有,可以用薄钢片做俩罩挡在轴承两边,外圆同轴承外径一样大,内孔视情况而定
你是在改电主轴吧

网友:
用高速润滑脂 模上一些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注满  百分之30 最佳

楼主:
回12楼:我已经想好了怎么做了,大概就是你说的方法.谢谢大家的提示.我是在改电主轴.

回13楼:就是电主轴的工作状态,轴承是10*26的,所以主轴小,不合适油雾润滑.

我现在知道电主轴都卖那么贵了,几个轴承就大把钱了. 我买的P5的,买P4的好像是近300元了,我没有要,划不来.

*******谁能推荐几种合适的高速润滑脂?  图上的这个轴承,安装前需要涂润滑脂吗?

网友:
可用深沟球轴承,便宜且内有黄油,4万转没问题
http://www.skf.com/skf/productcatalogue/jsp/search/advancedSearchDesignationForm2.jsp?lang=zh&catalogue=1

楼主:
skf的模型是:6000-2Z,我有的.普通精度的19元一个,我也订了几个回来.
这种轴承预压后寿命大减,短时间内没有什么问题.
15楼的普及资料里也写了这么一个意思:角接触轴承在预压后精度会更高.   这个其实就是与滚道载面几何形状有关了.
*
大家为我提供几种润滑脂吧.

网友:
6000-2z     6000-rs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f的型号是:6000-2Z,我有的.普通精度的19元一个,我也订了几个回来.
这种轴承预压后寿命大减,短时间内没有什么问题.
15楼的普及资料里也写了这么一个意思:角接触轴承在预压后精度会更高.   这个其实就是与滚道载面 ...

网友B:
深沟球有无间隙的,也有轻预紧去间隙的,比角接触承受负荷大
各轴承品牌的润滑脂都有,比如skf sag  koyo等

网友C:
高速的轴承用油脂润滑?好比汽车开在烂泥里! 滚珠阻力大——会发热——圈会膨涨——阻力更大——恶性循环。震动会变大。。。。最后烧毁。  用油气润滑,好比汽车开在潮湿的平路上,摩擦系数最小。气流带走热量,润滑油量刚好满足湿滑的要求,这是最理想的。  国产的电主轴在水冷铁芯加油气润滑轴承,用在内外园磨床上,一般寿命仅几个月到大半年。进口十几万的(外形和一千W马达大小)寿命为2年(同等工况)。都还是陶瓷轴承的。 你做的主轴预计有多长的使用寿命呢?

网友:
再给你普及一些:  高速轴承无挡圈就是为了要吹油气或油雾。 油雾和油气的区别在于油跟气的比例,浓度高的油雾也是靠低压气体来载送到润滑区域。主要用在预压重的主轴,如纺织机的高线速滚筒。。废雾需要回收, 油气主要指用较高压力气流(约0.1Mp)吹向轴承沟槽,其中仅带微量刚好能满足轴承摩擦消耗的微径油滴。
电主轴的主要设计和制造难点: 动平衡,抖晃率,加载特性及共振抑制,电机散热,轴承磨损。。。转速愈高越难。。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很有道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沟球有无间隙的,也有轻预紧去间隙的,比角接触承受负荷大
各轴承品牌的润滑脂都有,比如skf sag  koyo等

深沟球轴承,分大中小游隙.一般买到的是中游隙.  如果买小游隙的,只能在温度比较稳定的环境才能使用.不然会抱死轴承.
我到时找找SKF的润滑脂.不知道真货好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的轴承用油脂润滑?好比汽车开在烂泥里! 滚珠阻力大——会发热——圈会膨涨——阻力更大——恶性循环。震动会变大。。。。最后烧毁。  用油气润滑,好比汽车开在潮湿的平路上,摩擦系数最小。气流带走热量,润滑 ...

我其实发这个贴时,已经感觉买错轴承了.让大家确ren一下,看有什么好的方案解决.退也是不可能的啦.虽然四个我只拆了一个,但另外三个也别想退的,因为是我订的.
我前面说了,主轴直径会在50以下,又不是很高档,很精密的主轴.油雾/油气润滑会成倍的增加制作成本和使用成本.做好了也就偶尔做个东西时开开吧.没有目标寿命.呵呵.

网友:
此帖句句精华

网友:
以上链接为:轴承专用润滑油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