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尾舵机行程?

楼主(2010-06-01):
我的450飞机用的HG830舵机和配套的数字舵机,发现尾舵机行程过大,打满舵的时候尾舵连杆都被顶弯了,请问大家我该怎么调节啊?万分感谢!如果不调节的话,是不是容易憋坏舵机?

网友:
在控里调的,

网友: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调整:
调整舵机的摇臂
在遥控器上调整舵机的总行程
调整方向通道的D/R值
在陀螺仪上调整舵机的行程

网友:
螺距行程,舵机行程……

都指的是什么?450的JJ各行程是相同否?基础知识不扎实,借贴来学习了

楼主:
陀螺LIMIT已经最小了,舵机臂是倒数第2个孔,难道只能调控了?

网友:
一般尾舵机都用舵臂最内侧的洞洞

楼主:
照片

请大家看照片

舵机往后最大行程

舵机往后最大行程

舵机往前最大行程

舵机往前最大行程

请注意拉杆被压缩弯了

请注意拉杆被压缩弯了

网友:
尾舵行程不能用控调。或者说,控的方向行程不是用来调尾舵行程的。

网友:
机械上的调整之外,可以通过调节陀螺上的LIMIT来调整,我现在用的是HB730,LIMIT调到了110左右。你可以试试。当然,各个陀螺不一样数据也会不一样,但是陀螺上的行程限制看你的情况可以调小些,比如70这样。你试试。舵机臂用内孔。

楼主:
我的LIMIT已经调到最小了,为60。初步考虑调节球头套,调节拉杆长度,不知道这个方案如何

网友:
用舵臂最内侧的洞

楼主:
用最内侧的洞,问题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