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机4通的,怎么控制

楼主(2010-06-01):
我是绝对的新手,从没接触过航模。自己做了个飞机,有鸭翼。jas-39.  听人说4通的发射机就可以了,可我就想不明白了,鸭翼、方向、油门、还有两个后襟翼。不就5个了吗?4通的怎么控制啊?求高手高手我下,多谢!

网友:
有条件的话上6通以上的控吧,以后飞固定翼基本都可以胜任了

网友:
可以这样:

一个通道控制鸭翼作为升降舵、一个通道控制风门(油门)、一个通道控制方向舵、还有一个通道用一个舵机控制副翼(就是后边主翼上的两个舵面,相当于常规布局飞机的副翼,是差动的)。如果副翼要用两个舵机就在副翼通道加根Y型线(其实就是把两个舵机并联接在一个副翼通道上)。不过这样就不能实现让副翼具有襟翼功能了(不过用副翼实现襟翼功能的所谓襟副翼意义不大,没有也罢)。

楼主:
是不是用Y线控制后面的两个舵机,那样不就不能侧着飞了吗?翻滚等动作也没有了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用Y线控制后面的两个舵机,那样不就不能侧着飞了吗?翻滚等动作也没有了是吗?

后翼面两个舵机共享通道但动作方向相反。

楼主:
动作相反???
那只要一动就会翻滚啊!天天!!!
咋招架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