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机子的尾巴向右偏转,是GP750+520组合,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6-01):
450机子的尾巴向右偏转,是GP750+520组合,另外GP750状态灯一直是绿色(锁尾状态),切换AUX2开关无法调成红色(非锁尾状态),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試試調整陀螺儀上的正反設定

网友B:
同问
上次因为尾轴滑套卡死砸机,修好后,3d模式尾巴向右缓慢温飘,普通模模式下没问题。该换的都换了,实在没办法了,还有,你们的750+520,750上的舵机反向灯是红色的吗。

网友C:
我的750就大小飞机是红的,还有就是形成量那个一边红一边绿,剩下的都是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