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新闻--直机两发动机中的一台停机迫降,大家分析一下 ...
军事新闻--直机两发动机中的一台停机迫降,大家分析一下这有难度吗

楼主(2010-06-02):
我就不知道这有什么难度了,来个熄火降落那还差不多,太阳,还是lama
这种双发设计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安全,坏一台还有一台顶着,一台
发动机
是完全可以支撑返航和降落的,比如鼎鼎大名的阿帕奇也是这样,难道坏一台就会影响操控性?天C就是喜欢忽悠大众

网友A:
真家伙摔一下就彻底歇菜了,要出人命的

网友B:
lama太好飞了。。不知道真机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C:
一台发动机负荷大 会过热

网友D:
超级大LAMA啊~~双旋翼的直升机应该不像新闻吹的那么夸张吧~~中央一套吹牛就是厉害!

网友E:
中 国飞行员以命保机,下机后就吹,前一阵看美国航母新兵训练战斗机夜航,起飞后被雷击到,飞行员回来以后说(他当时想跳伞,但是想到天气原因,还有是夜晚,跳伞落水被找到救起的希望很小,所以就试着飞回航母成功降落,当时是一电视台随航采访,人家都是性命第一位!

网友F:
cctv 就是2B 整天就会吹牛逼 忽悠人民大众

网友G:
cctv 就是2B

网友H:
降一大LAMA

网友I:
是超大型LAMA,应当很稳定的。

网友J:
比单发好一点

楼主:
本来这些人就愁一直没机会立功,这下可好,一台发动机停机,多好的发挥机会

网友K:
说的对,另一台是备用的,阿帕奇直升机就是这样

网友L:
呵呵,也只能这样了啊

网友M:
搞不好是自己弄停的~~~~~~~~好吹一下~~~~

网友N:
比较无语~~~
单发本来就足够这个飞机飞很长时间啊,影响个毛的操控性

网友O: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小国家敢去霸占南海。

网友:
吹牛皮,伤身体,

网友:
搞些新闻出来

网友:
这就叫做ZZ,知道不??

网友:
真是装B呀  现在看见CCTV就恶心

网友P:
你们当是航模直升机啊?功率多得用不完?不懂就不要乱说。双发安全性要比单发高很多,但不代表就可以关掉一台发动机还能正常飞行。
首先是双发的直升机正常运行是需要两台发动机加起来的那么大的功率的。如果同样起飞重量的直升机采用单发方案,则肯定需要更大功率的发动机。这也就是说,双发直升机,在一台发动机停车的情况下,虽然也能飞,但功率是偏低的。主旋翼转速会下降,发动机负荷加大,容易过热。所以单发飞行是有条件和时间限制的,过长时间不能降落,很有可能就会导致第二发烧毁。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网友:
出事飞机位于海上,不可能像在陆地上一样随便找个地方迫降。降落在运动中的军舰甲板,本来难度就大于陆地,而又受到海况影响,单发功率不足,操控性下降。又必须在单发工作极限时间前着舰。对技术和心理都是考验。记功一点儿都不为过。

网友:
我还以为真机没有LAMA呢,见识了。

网友:
无语,懂这个飞机上来说说

网友:
哈哈,大lama,我也在想他是不是没事找事故意关了一台发动机来出风头。。。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说的对,另一台是备用的,阿帕奇直升机就是这样

别扯了,没有一台备用的说法,阿帕奇也一样。别不懂装懂。
坏了一台发动机,功率就少了一半。打个比方,就好比你的450起飞重量不变,却要装个250马达,还要尽量保证转速和螺距不能降低,你试试操控性能下降不下降,电机烧不烧。

网友F:
引用 网友P:
你们当是航模直升机啊?功率多得用不完?不懂就不要乱说。双发安全性要比单发高很多,但不代表就可以关掉一台发动机还能正常飞行。
首先是双发的直升机正常运行是需要两台发动机加起来的那么大的功率的。如果同样起 ...

对双发飞机是没有备用那一说 但是双发直升机的发动机赋予功率是有设计指标的 我知道阿帕奇的是单发还能飞行30分钟(这个是实战数据 一台发动机直接被打坏了 而且还是在沙漠上飞)  新闻上的飞机是卡-28 我没有找到相关数据 大同样是作战飞机 即使他不是武装直升机 剩余功率应该会小一些 但怎么也能飞个15、20分钟的我觉得 反过来说 卡-28是舰载机 设计指标应该更严格 应该能坚持更长的时间  这时间应该够倒腾一阵了
即使抛开别的都不说 就在演习时 除了个故障 心里就扛不住了 三次才落下来 要是实战.........................
如果看ccav 科普节目多的话 你真的会发现 ccav 就是2b

网友:
这相当于模型电直调整了一下油门曲线,可以飞,但没那么猛了。。。真机的设计也会考虑到这个问题,一台发动机坏了,另一台会自动加大了功率,高机动的动作是不能做了,但可以缓慢飞行和降落。。。没必要为炸机而担心。

网友:
亏你们还玩直升机

网友:
在美国,直升机熄火自旋着陆都是必修课,在中 国单发着陆成了新闻……
童鞋们,赶紧跑吧,打起仗来没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双发飞机是没有备用那一说 但是双发直升机的发动机赋予功率是有设计指标的 我知道阿帕奇的是单发还能飞行30分钟(这个是实战数据 一台发动机直接被打坏了 而且还是在沙漠上飞)  新闻上的飞机是卡-28 我没有找到 ...

直观的理解是这样的,但事实恐怕不一定是这样。
首先美国和前苏联的设计理念是不上样的,美国人是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所以阿帕奇的是单发还能飞行30分钟;共产国家这种意识是非常淡薄的,它的安全系数是非常低的。另外,这种外购的机种,中 国军方对它的飞行极限不可能知得很清楚,这可能无奈的一种结局吧。
汶川大地震时,用人海战术、花了20多天才找到失事的直升机,大家都很不解,我们不是已有北斗系统了吗?但当留意到有部队带了北斗定位器进入震区的新闻后,就容易理解了,因为还没有全方位应用。两年过去了,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才是笑话。

网友:
亏你们还玩直升飞机

顶25楼……

CCAV就那逼样  但是大家也要有点常识

网友:
严重支持7楼观点。。

网友:
主要是为了让人民有"我们国家的飞机好强大,双发动机"的感觉.不过人家的是三发.

网友:
迫降?听解说好象反反复复了三次吧

网友:
既然是双发,难道平时就没演练过单发降落?

网友:
不知大家注意没为什么海军护航第一批编收的直升机是卡28第二批开始就是直9或海豚了!值得思考!

网友:
不忽悠无知的中 国人民的,就不是CCTV!!!!

网友:
。。能安全下来就不错拉。。

网友:
卡-25是前苏联卡莫夫设计局研制的双桨共轴式反潜直升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给绰号“激素”(Hormone)。
1961年7月,该机的原型机在前苏联航空节上进行了首次飞行表演。当时西方曾命以代号卡-20“竖琴”(Harp).
卡-25“激素”A 基本反潜型。在机头下方的雷达舱内装有搜索雷达,雷达舱直径为1.25米。此外,还装有拖曳式磁异探测器,投吊式声纳和光电探测器。无夜间和全天候深水探测能力。
动力装置 早期的直升机装有两台671千瓦(912轴马力)ГТД-3Φ涡轮轴发动机,并排安装在机舱顶部旋翼主轴的前方。后期生产的直升机改装738千瓦(1003轴马力)ГТД-3ВМ涡轮轴发动机,机舱两侧装有外部油箱。
尺寸数据
  旋翼直径15.74米,机身长(卡—25)9.75米、(卡—25K)9.83米,机高(至旋翼桨毂项部)5.37米,主轮距3.52米,前轮距1.41米,机舱长×宽×高3.95米×1.50米×1.25米。
重量数据
   空重4765千克,最大起飞重量7500千克。
性能数据
   最大平飞速度209公里/小时,正常巡航速度193公里/小时,实用升限3550米,航程(标准燃油,有余油)400公里、(最大燃油,有余油)650公里。

网友:
AH-64 阿帕奇
75年9月和11月,由休斯公司研制的两架YAH-64试飞原型机分别进行了首次试飞,与此同时一架地面试验机也完成了试验任务。76年5月开始,两种原型机进行对比试飞,美陆军认为休斯直升机公司设计的机型在飞行表现、驾驶舱配置和系统整合上都比较优秀,最后正式宣布休斯YAH-64方案获胜。后休斯直升机公司并入麦道公司,而麦道后又并入波音公司。81年正式命名为“阿帕奇”, 1984年1月第一架生产型AH-64A正式交付部队使用。
起飞重量6552千克,最大允许速度365千米/小时,最大平飞速度与巡航速度293千米/小时,最大爬升率(高度1220米,35℃)4.32 米/秒,实用升限6400米,悬停高度(有地效)4570米,(无地效)3505米,航程(内部燃油)482千米,续航时间(高度1220米,35℃) 1小时50分钟,最大续航时间(内部燃油)3小时9分钟,极限过载(低高度、速度304千米/小时)+3.5/-0.5g。
总体布局 4片桨叶全铰接式旋翼系统,采用钢带叠层式接头组件和弹性体摆振阻尼器。尾桨由2副2片桨叶的旋翼装在同一叉形接头上。机身装悬臂式小展弦比短翼,可拆 卸,每侧短翼下有2个挂点。后三点式轮式起落架,起落架支柱可向后折叠,尾轮为全向转向自动定心尾轮。
动力装置 2台通用电器公司的T700-GE-701涡轴发动机,单台功率1265千瓦,应急功率1285千瓦,从第100架AH-64A起装T700-GE-701C发动机,单台应急功率1417千瓦。
尺寸数据 旋翼直径14.63米,尾桨直径2.77米,机长(旋翼、尾桨旋转)17.76米,机高(至垂尾)3.52米,(至尾桨)4.30米,短翼翼展5.23米。
重量及载荷 空重5092千克,最大起飞重量9525千克,最大外挂载荷771千克,主要任务重量6552千克。

网友:
卡-25 1961年首飞,早期装有两台671千瓦(912轴马力)ГТД-3Φ涡轮轴发动机,后期改装738千瓦(1003轴马力)ГТД-3ВМ涡轮轴发动机。最大平飞速度209公里/小时,正常巡航速度193公里/小时,实用升限3550米。空重4765千克,最大起飞重量7500千克。以最大起飞重量计算,吨功率:(2X738)/ 7.5 = 196.8千瓦/吨

AH-64 阿帕奇,1976年首飞,动力装置 2台通用电器公司的T700-GE-701涡轴发动机,单台功率1265千瓦,应急功率1285千瓦,从第100架AH-64A起装T700-GE-701C发动机,单台应急功率1417千瓦。空重5092千克,最大起飞重量9525千克。最大允许速度365千米/小时,最大平飞速度与巡航速度293千米/小时。以最大起飞重量计算,吨功率:(2X1417)/ 9.525 = 297.53千瓦/吨

这样比较,应该很清楚了吧。不要拿卡-25和阿帕奇比,老毛子的东西,能和阿帕奇抗衡的信号应该是米-28和卡-50。东海舰队装备的卡-25,在单发失效的情况下,另一台发动机是以极限功率工作,也仅能勉强维持直升机短时间悬停和降落,在有风浪的舰上降落,直升机已经没有太多富余功率去对抗横风和风切变,最终如此平稳的降落,的确值得记功。上面的兄弟说的没错,卡-25是我国舰队的老装备了,现在大都用的是直-9,透博梅卡发动机也基本被我国都吃透了。
至于把卡-25当成LAMA的伙计,我无话了。。。。。。。

网友:
既然楼上兄弟详细的把老毛子的飞机和 米国飞机进行了可用功率比较
那我也从另一方面把需用功率比一下 我对型号参数了解不多 就用楼上兄弟的参数吧
在单台发动机情况下 卡-25的可用功率是阿帕奇的58%   假设卡-25和阿帕奇的气动效率一样 按照重量折算 卡-25的需用功率是阿帕奇的78% 但是卡-28是公轴翻浆无尾桨布局 理论上起起动效率要比 传统布局直升机高的多 假设效率高20%(已经比较保守了) 这样卡-28的需用功率只是阿帕奇的 64%
这样看来 可用功率是58% 需用功率是64% 单发飞行性能应该差不了太多
而且还有一点不容忽视 老毛子的飞机要比米国的皮实的多 因为老毛子的电子这块不行 他只能靠设计来弥补 (这是 修过老毛子飞机的人告诉我的) 老毛子的飞机装机载电脑 电脑可以在地上拖着拉倒飞机那 米国的肯定不敢

这样整体相比之下 卡-25 的单发续航能力 应该不会比阿帕奇差

网友Q:
美国人是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

你哪里听说的?除了宣传,美国人自己都不会这么认为。
美国一向是以投入产出为第一位。

网友:
如果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把生命放第一位,那这个国家的前景堪忧啊。。。

网友:
。。。。。谨慎发言。

网友:
引用 网友Q:
美国人是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

你哪里听说的?除了宣传,美国人自己都不会这么认为。
美国一向是以投入产出为第一位。

你们说的都对,美国人确实是以投入产出为第一位,但是美国是最人权的国家,美国大兵太值钱了,死一个要赔好多好多刀,最后逼得他们不得不把不死人放在第一位,这样的投入产出最大。

网友:
 我只看帖 我不说话

网友R:
载人 的飞机方面,大家都很谨慎。

毕竟 人命关天,大家理解下。

我的工作跟航空有些关系,业内的共识是
即使在 正常 的例行检查中发现隐患(份内的事情),排除了就要奖励。
说大了可能关乎 百多条性命,
所以 大家多多理解。

网友:
说个事情,听说的。以前的说法,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部队 的飞机降落的时候,专门有个人在跑到头值班,看起落架有没有 放下来,他的职责 就是这个,就是说 国家养着他就是干这个的。
但是如果 发现一架 没放下来的,抬手打一颗 信号弹,这就马上 立了 三等功。

航空的方面谨慎和危险度 大家要多多理解。

网友:
看了回帖,才发现论坛上的人好多都是专家,各种专家,都可以去中科院设计飞机去了,没去的专家简直是屈才了啊,国家的损失啊,这么多人才没被发掘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们当是航模直升机啊?功率多得用不完?不懂就不要乱说。双发安全性要比单发高很多,但不代表就可以关掉一台发动机还能正常飞行。
首先是双发的直升机正常运行是需要两台发动机加起来的那么大的功率的。如果同样起 ...

网友:
引用 网友R:
毕竟 人命关天,大家理解下。

我的工作跟航空有些关系,业内的共识是
即使在 正常 的例行检查中发现隐患(份内的事情),排除了就要奖励。
说大了可能关乎 百多条性命,
所以 大家多多理解。

国内民航其实做得很差的,披露得少而已,否则谁还敢坐飞机。
包头空难,整个机组通宵泡KTV,迟到登机造成除冰时间不足。
深圳58空难,机组不听塔台警告,道面不可见的情况下违规强行着陆。

网友(2010-07-02):
记录呀,第一啊,技术啊。 在模友眼中就是一个笑话。
值得反思的是设计上的缺 陷。

网友:
在天上飞   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们当是航模直升机啊?功率多得用不完?不懂就不要乱说。双发安全性要比单发高很多,但不代表就可以关掉一台发动机还能正常飞行。
首先是双发的直升机正常运行是需要两台发动机加起来的那么大的功率的。如果同样起 ...

原来是这样!不过之前看到啊怕奇飞机却不是,所以误会了,以为国内的也是那么牛.

网友:
不懂,过来围观下。

不过应该不能用航模的思维去推测真机情况的。

网友S(2011-06-30):
说实话,本来还想在这里解释一下的,看了各位的回复,觉得就是解释了也没有用,一群不懂装懂的2B,一肚子的阴暗心理给条缝就都漏出来了。
还lama,这些说lama的都知道lama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T:
这种共轴双桨机如果是一台发动机控制一副桨的话,其中一台熄火了那是有难度的哦

网友:
大型lama,抗风应该很好

网友:
一年的老帖给挖出来了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种共轴双桨机如果是一台发动机控制一副桨的话,其中一台熄火了那是有难度的哦

你还在说lama,楼上几位口水都说干了,你让人家请以何堪。

网友:
现代直升机一般都是两台发动机设计(有三台的,如直8),设计时有单发飞行的时间指标,如单发可以飞行多少时间、多少公里以便受伤时飞回基地,这对于军用直升机尤为重要。
     但是单发飞行时发动机超负荷运转,随时可能停车或者故障,同时各个系统:润滑、操控等都会出于极限工作状态,非常危险。特别在军舰上着陆时单发功率不足,发生坠毁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单发飞回基地,并降落还是很考验飞行员和飞机的,值得肯定。

网友:
停一台就不能飞那还要两台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不知道这有什么难度了,来个熄火降落那还差不多,太阳,还是lama

这种双发设计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安全,坏一台还有一台顶着,一台发动机是完全可以支撑返航和降落的,比如鼎鼎大名的阿帕奇也是这样,难道坏一 ...

表站着说话不腰疼,飞模型很多人可以熄火降落,你叫他大风天熄火定点降一个?没有几个人可以吧?再叫他熄火降在移动物体上试试?
真机也一样,熄火降落所有有驾照的直升机飞行员都可以,问题是降在陆地上,不定点,你叫他在海上降一个?
美军的直机炸了的多了去了,阿帕奇90年代号称飞行棺材,双发也没戏。
虽然CCAV很恶心,不过人家这架大“lama”没炸就是牛的。

网友:
人类历史上第二次 没文化大革命 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大家还是少发点牢骚多唱点红歌吧

网友:
新闻里说得很明白啊,单发飞行是有时间限制的。而且即使单发可以飞,但一发失效也是紧急情况,属空中特情,是需要立即迫降的,而且真机不是模型,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而且舰上降落难度是很大的,一是空间小,二是舰不是平地,前后左右都有摇摆。

网友U:
关于说lama的兄弟们,应该回去挖坟认真专研看帖了……我们玩的lama是45°重锤的,上桨自平衡,人家的是上下桨都可以变距的,可以说比单桨的还灵活。
看着飞机降落时候那样晃啊晃就揪心,不过没炸,就是飞行员的牛逼之处。拍砖的几位可以自己试一下,在水面漂浮一块比飞机脚架大一点点的木板然后降落上去,定点降落不是那么好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说实话,本来还想在这里解释一下的,看了各位的回复,觉得就是解释了也没有用,一群不懂装懂的2B,一肚子的阴暗心理给条缝就都漏出来了。
还lama,这些说lama的都知道lama是什么意思吗?

原本我也想给他们科普一下,但看了你说的说得也对,一群玩玩具的还真是不懂装懂.还上升到国家形态.
很搞笑

网友:
失败估计就不播了

网友:
平安降落就该表扬。

网友:
应该有难度,搞得不好那可是玩命的家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种共轴双桨机如果是一台发动机控制一副桨的话,其中一台熄火了那是有难度的哦

已停了一發還能飛,上述論點不成立..懷疑單發轉動正,逆兩副槳,如何原地轉向?用差速齒增加或降低其中一副槳轉速嗎??達成原地轉向目的啡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关于说lama的兄弟们,应该回去挖坟认真专研看帖了……我们玩的lama是45°重锤的,上桨自平衡,人家的是上下桨都可以变距的,可以说比单桨的还灵活。
看着飞机降落时候那样晃啊晃就揪心,不过没炸,就是飞行员的牛逼 ...

是用上下各一副之正逆轉槳,變化兩者之螺距差,造成轉向嗎?應該不可行吧,十字盤如何設計,越來越覺得是雙發引擎各自帶動其中一副槳??靠兩引擎轉速差來達成轉向??

网友:
引用 网友V:

是用上下各一副之正逆轉槳,變化兩者之螺距差,造成轉向嗎?應該不可行吧,十字盤如何設計,越來越覺得是雙發引擎各自帶動其中一副槳??靠兩引擎轉速差來達成轉向??

仔細看畫面,覺得不是雙發引擎各自帶動其中一副槳??靠兩引擎轉速差來達成轉向??

网友:
沉默是金,雄辩是银.

网友:
原来来回来去随便试,坏一台,只能试三次,再不成就掉海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