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舵机抖舵的几种故障特点及危害

楼主(2010-06-02):
       无论是高档舵机,还是进口国产舵机舵机,舵机分为三个系统:1)外壳及齿轮减速系统;2)电机及电机驱动系统;3)舵机检测电子控制系统。 只要是玩过模型玩模型的朋友,很多人都遇到这样的问题:舵机抖舵!,抖舵的严重性:小则毁机,大则毁人!!!!警告!警告!
      今天开贴论述的话题“抖舵”
      以我个人愚见,就想要告诉广大模友,“抖舵”是舵机杀手,可以让飞机变成杀手。如果不能了解抖舵的原因或正确对待抖舵的舵机的话,直接可以把一切开心的的事情搞废掉,肺腑之言!!!!!!!!
      经过2年多的高档舵机维修实践,通过不下于30多系列268个国产、进口高档舵机舵机的维修,我总结出以下特点:
1)无论是进口舵机还是国产舵机,小舵机的抖舵概率远远高于大舵机;
2)进口舵机的抖舵概率远远小于国产舵机的抖舵概率,寿命远远高于国产舵机;
3)数码舵机虽然优胜,但抖舵概率远远高于模拟舵机;
4)金属齿轮舵机较塑料齿轮舵机抖舵发生概率要略高。

       舵机抖舵可分为二种:第一种为机械部分导致的;第二种就是电子部分导致的;第三种是BEC问题导致的。第四种是频率干扰引起的抖舵现象。

一、机械系统原因引发的抖舵故障:
    机械部分导致抖舵的原因:炸坏外壳和金属齿轮、或舵机外壳和金属舵机加工工艺,决定了金属舵机减速系统的好坏,舵机外壳和金属舵机的加工精度和外壳精度如果无法保证舵机齿轮顺滑运行,特别是厂家追求舵机齿轮0虚位的控制后,却不能保证齿轮的光洁度和外壳装配精度的话,该舵机必抖!!!!!类似于韩国hitic牌HS-65MG这样口碑极好的进口舵机也不例外!此故障一般出现在13克以内的小金属舵机上面居多,国产金属齿轮舵机发生概率较高,由于元件较小精度要求极高,所以问题也就多。大舵机出现这种故障情况较小或直接没有。
       舵机外壳和金属齿轮的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差的话,直接导致舵机电子控制系统的紊乱,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要立即摇动遥控器的摇杆就可以解决,如果摇动控杆无法让舵机停抖的话,就有可能是电子部分的毛病了,就不在此范围内解决。
      机械部分原因导致抖舵的原理:一般人遇到刚买的新舵机就狂抖,都想知道“way??”其实很简单,问题出在舵机减速箱里面的问题了,塑料齿轮这种故障基本没有的原因是因为塑料齿轮是塑性材料,金属舵机则是刚性材料,也就是说,电机主动齿轮在运转带动输出大齿轮逐渐接近中立点,输出大金属齿轮(电位器上面的那个最大的齿轮)在接近舵机中立点的微调过程中的时候,要求电机的以极低的转速驱动齿轮迅速寻找电位器中立点,驱动电机的电压在此时达到最小值,遇到金属齿轮摩擦力大或减速箱外变形形成卡点(即堵转临界点),此时电机处于有电驱动但无法正常转动的憋转过程,此时电机表象是反复主动继续寻找中立点,继而表象就是舵机高频狂抖。堵转电流就会自动加大,时间长了很容易烧毁电机和驱动管,请注意!!!!!!要不就拔电或及时动控杆,否则就会殃及到电路部分,甚至会烧毁。
       摇动控杆后,相当于给了舵机电机一个大的驱动电压,改变了舵机变速齿轮的堵转临界状态,也就是舵机突然不抖了的原因所在---------我是通过我的2个崭新有该故障的65MG舵机维修过程中得到的结论!
       一般遇到这种由于机械抖舵现象遇到后不要过于愤怒(国产舵机居多),能够更换则更换,不能更换的话用也不要紧,一般没有影响使用的(一定要及时动控的控杆),但是及时反馈给厂家或商家绝对很有必要的,因为厂家也在改进,只是可能在短时间由于成本考虑勉强销售的产品 ,被你RP危机遇到罢了!!!!
       国产金属舵机这种故障情况较多,相信国内厂家也正在不懈努力改变各种缺 陷。我很看好,由于工艺的不断地更新,不日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国货的精品。
       二、电子控制系统导致的抖舵故障
       只要遇到抖舵,95%以上的模友没有马上会考虑是舵机电位器老化了,可以说,国产舵机和用久了的舵机抖舵的最大嫌疑的确是电位器质量问题或碳膜磨损,但是在日新月异的数码时代,就不能单一武断是电位器的问题,有时候用了几个起落或一次炸鸡后就出现抖舵故障,的确让人费解。特别是新舵机上面就不可能存在电位器的老化问题了,确实我在维修很多高档数码舵机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匪夷所思的怪问题,归纳总结:进口绝大多数是非电位器故障导致的抖舵问题,以数码舵机居多,国产数码舵机抖舵以电位器和电机问题较多。
       电子系统抖舵,首先检查电位器是很有必要的, 特别是国产舵机抖舵电位器故障较多:1)电位器摇杆中心度精度较差;2)碳膜不均,特别是位于中立点的碳膜在短时间内磨损严重;3)电位器摇杆矿量大,使得碳膜接触点接触不良,电阻数据输出不准确,不对称。由于是最简单的最好判断的,所以只要将电位器三根线按照顺序接到一个FUTABA3003的电位器上面就OK了!旋转电位器到正反转停转临界点,电机旋转不发腾就不是电位器的的问题,转速不均匀或临界点发腾地话就是其他电子元件的事情了。值得庆幸的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国产舵机故障非常好判断,一般电位器和电机问题居多,维修价值不高且国内厂家服务做得较好也就没有必要再次鳌诉。
       进口舵机抖舵可谓千奇百怪,我遇到抖舵最多的就是FUTABA系列数码舵机和JR的,其次就是韩国出的202MG  HD262,还有520等,一般都是经过炸鸡经历,一般都是被砍就出现高频狂抖,JR7800和FUTABA9254、9253、9257、9256、9650抖舵问题全出在石英晶振遇强烈震动失效,有一例亚托520出现在电机和GM9930驱动问题,262抖舵则可能出现在驱动频率上面的问题至今还没有找到故障点,但国产的933抖舵却很单纯就是电位器的问题,电路板却无恙,自从换了进口电机,唯一反应激烈的的故障就是由于电位器原因引起的抖舵问题了,望厂家予以高度重视。
       三、电源BEC导致的抖舵问题
       由于BEC导致舵机抖舵的问题一般出现自带BEC电调、且全数码舵机控制系统的小级别电直上面,全数码舵机本身巨耗电,由于不慎经炸机后,由于其中一个舵机性能降低、耗电量加大,直接可以导致其他所有舵机发生严重抖舵现象,还有一例则是舵机线破皮处与碳板接触导致的瞬间短路引起BEC供电问题导致的全机抖舵现象(410M居多)。其解决的办法:1)检测出损坏的数码舵机更换,2)更换其他同性能非数码舵机;3)在原有数码舵机控制系统基础上,换大电流UBEC,维持整机大电流输出供电要求。4)检查全机舵机和电调外线是否破皮与碳板摩擦接触,最好全机舵机线、电调线包扎绝缘套管,不与碳板直接接触。
       四、频率干扰导致的抖舵问题
       频率干扰和BEU供电不足引发的抖舵是无法让飞机正常起飞的。出现故障是:飞机起飞前舵机烂抖一气,请立即断电检查你的爱机!!!!首先检查你的收发系统,再次检查电调UBEC的供电是否正常,检查螺栓或线路有无震动摩擦所产生的频率干扰及时屏蔽,还有高频振动干扰;外界模友频率干扰;接收机天线是否与碳板直接接触等等。
        高科技的东西绝不是摆设,电直是必须坚决拒绝使用PPM和劣质的收发系统的,如果飞机在空中失控抖舵,不管你是否是电子高手还是武林高手,后果是无法预料的,人的生命永远高于一切!!!虽然由此出现的抖舵故障概率较低,但是一旦出现,绝对是高代价的!!!

      今天是全国“安全月”,发帖警戒,以示愿望!!!

      高手们继续补充,欢迎拍砖!!!

网友:
专业人士的经验总结,终于了解到抖舵的原因,赞

网友:
好贴`今天买了3个933电机,准备更换之....都是空中死舵..悲剧`

网友:
狂顶楼主:德艺双馨的玩家

网友:
顶,个人觉得舵机受外力太大也是会引起抖舵的。

网友:
非常详细 受教了

网友:
非常详细,感谢

网友A:
感谢gzbzyj67 的文章,大家一起来技术交流,从我接触的抖舵情况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由于炸鸡过于猛烈,或炸的不巧,电位器的轴出现轻微的弯曲,特别是在金属齿轮舵机上。电位器的轴是和输出齿轮同心连接的,如果弯了齿轮也转不顺,电位器也不能做到接触良好。如果几个月内舵机就发生抖舵一般不是电位器碳膜不行,而是电位器轴的问题或者齿轮受伤问题。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因为炸鸡总有一个能量释放点,如果齿轮和外壳都不坏就得让电位器的轴来承担冲击的能量。
我还发现PPM接收机的输出信号是不稳定也是舵机抖舵的原因之一,绝大部分PPM接收机输出会有漂移,就算是档次比较高的二次变频的PPM接收机输出也会漂移,像辉盛这样的模拟舵机死区大,灵敏度低,信号漂移反应不出来,数码舵机死区小灵敏度高,可以明显看到舵臂有时不时的微微颤动几下。而更换FUTABA PCM接收机后舵臂轻微抖动立即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gzbzyj67 的文章,大家一起来技术交流,从我接触的抖舵情况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由于炸鸡过于猛烈,或炸的不巧,电位器的轴出现轻微的弯曲,特别是在金属齿轮舵机上。电位器的轴是和输出齿轮同心连接的,如果弯了齿 ...

是呀!!

网友:
我的mks ds530安装在固定翼上,一旦快速回中后就会发生高频抖动,尤其是水平尾翼,球头拉杆结构,没有虚位,烦,还是新舵机,看看又不知道哪儿有问题

网友B:
lz说的极是。现在科技发展巨快,游标卡尺已经推广数字的了,它那个上面有个位移传感器,可以精确到百分之一mm。把这个移植过来,换掉电位器,那么电位器类的故障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在舵机输出端加一个力矩限制器,就可以避免外力卡死舵机而扫齿的故障。齿轮传动换个方式,加大重叠系数,就可以以体积更小速度更高的电机获得更大的力矩。

网友:
非常的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说的极是。现在科技发展巨快,游标卡尺已经推广数字的了,它那个上面有个位移传感器,可以精确到百分之一mm。把这个移植过来,换掉电位器,那么电位器类的故障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在舵机输出端加一个力矩限制器,就 ...

这样的舵机只能是航天航空或军用,价格不是我们普通模型爱好者能够承受的。

网友C:
我的410M造成尾舵开机撞墙,继而出现舵机抖舵,实在不明就里,请教LZ换UBEC故障依旧,怀疑频率干扰,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410M出来的时间不长,电位器不会那么脆弱,无奈之下全部换模拟电路板,一切问题解决!看着那堆卸下的数码电路板,弃之可惜啊。LZ再帮我想下可否有拯救这些数码板的良方(顺便提下,新的410M也不能幸免,但是410舵机却没有问题,是否是410M兼容401的问题不得而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410M造成尾舵开机撞墙,继而出现舵机抖舵,实在不明就里,请教LZ换UBEC故障依旧,怀疑频率干扰,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410M出来的时间不长,电位器不会那么脆弱,无奈之下全部换模拟电路板,一切问题解决!看着那 ...

介绍一个判断的方法给你,在拔掉电机的3根线的前提下,你关闭遥控器后舵机不抖那可以肯定 就是接收机的信号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D:
请教专家 我的辉胜9克电路板坏了 换了淘宝上买的电路板(不是原装的)后,舵机里的电机不停的微微的转 是怎么回事。按说 舵机是几乎新的 不太可能滑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专家 我的辉胜9克电路板坏了 换了淘宝上买的电路板(不是原装的)后,舵机里的电机不停的微微的转 是怎么回事。按说 舵机是几乎新的 不太可能滑齿啊

电位器金属杆和大齿轮是否有打滑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专家 我的辉胜9克电路板坏了 换了淘宝上买的电路板(不是原装的)后,舵机里的电机不停的微微的转 是怎么回事。按说 舵机是几乎新的 不太可能滑齿啊

难道你换的是数码板?你买的是什么电路板?

网友:
楼主就是高手了,我实在是补充不了什么,只有狂顶。

网友:
就是这样的电路板

网友:
楼上的是辉胜9克?用的是0508的数字板?

楼主:
是ESKY0508电路板,内置高频振荡器,所以号称数码舵机,虽然不是真数码电路板,但是绝对比辉盛电路板要强大,控制精准度和速度有很大的提高,所以电机会不停地修正,如果不带上齿轮电机肯定会慢慢的跑动,LZ装上齿轮和上盖后,如果装上去舵机摇杆不乱动的话,电机吱吱响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 摇杆不动 电机吱吱响 动摇杆正常摆动 可同样2个辉胜 都装的这个板子 一个电机发热 不敢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同样2个辉胜 都装的这个板子 一个电机发热 ,是电机过流烧毁了,换电机!

网友(2010-07-04):
是篇很好的舵机维修总结文章

gzbzyj67辛苦了!感谢把维修舵机的经验总结拿来分享!向毫不怀私的gzbzyj67致敬!

网友(2010-08-11):
顶  抖舵原因真的很多  也令人头疼

网友:
楼主 我的新的hitic的hs-645mg大舵机 装上摇臂,连接上舵面就抖舵,动一下操纵杆就好了,确实属于机械系统原因引发的抖舵故障。有说明解决的办法吗?
不会让我在空中不停的飞机打舵嘛  时间久了不打舵 会不会烧电机哦?

网友:
或者是我把舵机卸下来 全部重新安装过

网友(2010-09-14):
3.7v单电系统 濒临3.3v时开始抖舵或者严重抽舵  怎么判断!

网友F:
请教,。可能外界因数的大幅度。3舵机同时猛抖,,,,而且不是轻微的。是大反应,可以看到机子上下拉扯向神经一样。。。。。。BEC皮破过。。用绝缘胶带包扎过。。。。。LZ认为我的机子3舵机油门上到%70时同时大幅度的抖。有着巨大的影响吗??????????

网友(2010-11-29):
理论实践精品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可能外界因数的大幅度。3舵机同时猛抖,,,,而且不是轻微的。是大反应,可以看到机子上下拉扯向神经一样。。。。。。BEC皮破过。。用绝缘胶带包扎过。。。。。LZ认为我的机子3舵机油门上到%70时同时大幅度 ...

以前我使用PPM接收机发生过类似现象,后来改为PCM接收机后故障消失,还有一种情况是有可能是BEC供电电流小了或信号线接触不良请逐一排除

网友(2010-12-31):
传动系统不顺畅确实会引起抖舵。
我的电动轻木3D机,三只65MG控制方向舵和副翼,前几天天冷就抖过。基本全新的舵机,室温完全不抖,不可能有故障。估计是内部润滑脂过粘导致。也确实是动一下操纵杆就能好一会。感觉这种抖舵可以认为是自动控制系统(舵机电路板)的一种抖动现象,在舵机该稳定的一点附近停不下来冲到对面,周而复始。

如果是齿轮箱阻力大造成抖舵,我觉得磨合会很有帮助。我用在遥控车上控制方向的3003磨合好了以后那真是超级顺,可是这个过程还是很长的,估计得好几个小时。要是舵机测试仪能给出让舵机全角度反复动作的信号就好了,算是磨合功能。

网友(2012-03-03):
好文章,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