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着火

楼主(2010-06-02):
早晨,各位模友。昨晚刚刚买了3块A123电池,6S的。亚拓500用。7点多放在房间充电,8点多上去看看充电情况怎么样。结果闻到烧焦味,我B6充电器调到5A充,是不是太大电流了》?

网友:
电流太大,电线细了,过载。

网友:
还好没有引起大事故,充电时一定要有人在边上

网友:
电线太细了

网友:
温度过高,到极限了,不过看图片感觉12V的线径太小了,小心啊,会引起火灾的。要不就加强冷却措施。

网友:
要小心哪 电流太大了

网友:
5A好像是B6的最大电流吧

网友:
用4A可以我试过

网友:
多悬啊!没烧起来算你走运!你电流太大了!!!!!!充电的时候绝对不能离开人!放在没有燃烧物的地方冲!!!!!!!!!!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
安全第一啊

网友:
看图B6没事,能够吞掉那么大的电流,你供电的电源的线径太小,但是充电还是电流小一点为好,对各设备都好

网友:
是电线细了,B6没事。

网友:
用小些电流充电吧,只是时间长点而已。

网友:
是电线太细了,有些劣质电线皮厚馅(线)细。电流大了要用好的线,安全第一。

网友:
要先仔细检查,注意安全

网友:
上14号硅胶线吧,

网友:
我上次充电就是电源烧了   现在充电 旁边必开一大风扇

网友:
我晕,lz是标题党啊
明明不是b6的问题
而且这么大电流,b6似乎也没有问题
什么问题全都扣给山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