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 9XII的PCM接收问题

楼主(2010-06-02):
JR 9XII是否可用Futaba的PCM接收?或者天地飞PCM的接收?

网友:
嗯,ls正解

网友:
肯定不行哦~~要是能通用的话那他们之间还有什么 搞头!

楼主:
这么说只能JR的PCM接收了?是不是所有的JR PCM接收都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只能JR的PCM接收了?是不是所有的JR PCM接收都通用的?

如果频率一样是可以用的,另外ppm基本上是通用的,前提是频率是一样的

网友:
关于JR 9XII的PCM启动问题

我有一台JR 9XII的PCM的遥控,飞回后一直没有关电,到再出去飞时发现遥控开不了机(电源正常)反复几次开机时,有时有“嘀嘀嘀”的声音,屏幕有一条黑色的横线,进不了菜单。有时进得了菜单,在设置菜单时发出“嘀嘀嘀”的声音,出现黑屏启动不了菜单。有那位高手知道这时怎么回事?

网友:
电池亏电了,充满再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