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遭遇难题,请老师们指教指点以及指正

楼主(2010-06-02):
 最近自制KT像真机,外部涂装成了问题,一是用乳白胶+条幅布,这种方式很麻烦,效果也一般,如果直接用白胶+双飞粉(或者石膏),能行么?

二是看见有的朋友用PVC膜,照片上效果不错,亮晶晶的,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具体叫什么?怎么粘贴?上边能喷漆么?请回答。

网友:
买丙酮涂就是了,这么多麻烦

楼主:
楼上的朋友,丙酮怎么用?直接涂么?详细说说?

网友:
丙烯颜料

楼主:
越说越糊涂,谁来解释下,特别是提出丙酮的朋友,我很感兴趣

楼主:
大家帮忙,谁告诉我

网友:
丙酮,是一种强挥发性的有机溶剂,按我的经验,会腐蚀KT板.估计那位朋友打错了.希望他来说明一下.

好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楼主:
核桃,你说用什么好呢?

楼主:
机翼加强,除了乳白胶+条幅布以外,直接刷白胶行不行?或者贴一层不干胶。

网友:
我用喷绘背胶, 缺点是重,好处是结实
我生产喷绘机,写真机的,这个我自己喷的哈

楼主:
我今天想用水果摊包装的保鲜膜蒙皮,是不是就是PVC膜,不知道是否耐得住自喷漆的腐蚀

楼主:
我打算用丙烯涂装,然后上面粘透明即时贴,或者透明胶带。
转移贴试验发现不好使,保鲜膜不知道怎么能粘上,各位还有没有好建议了??

网友:
丙烯颜料,用洗潔精水来開,然後用喷鎗或者畫筆上颜色!簡單,丙烯颜料,普通文具店就有了!不用打甚麽石膏之类的,累赘!這個地址你可以看看我用丙烯颜料的涂装!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1010&highlight=F16

楼主:
鱼春,问一下,机身是用转移贴贴的么,如果是,能粘住么

网友:
丙酮不会腐蚀KT的!放心好了!它用来清洗透明胶的背胶~~~稀释环氧树脂都是很不错的!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应该是新手,新手搞什么涂装啊,好飞就行了,你的飞机寿命不会很长的,涂装得那么漂亮,炸了更心痛。

话虽难听,但是实话

网友A:
泡沫的不用弄那么复杂。直接用彩色胶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