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小问题,进来分析下!!!!!!!

楼主(2010-06-02):
飞越V2.5的旋翼头,410M斜盘
舵机
,因为一侧拉杆从前面看斜的厉害,所以就换了比SE十字盘大的SPORT十字盘,同时把3个410M换成DS530,这两天翻的时候,不管是前后左右翻,空中半径都明显加大,控里的设置都没变,往后翻个身就象做了个彩虹一样,换掉的东西只有斜盘舵机和十字盘,不知道是不是SPORT的十字盘和SE混控的兼容性出现的问题。

网友A:
十字盘的大小决定修正率的大小!
修正率会因为十字盘的改变而改变!!
在没有改变舵盘的情况下,换了十字盘,在翻的时候会有所不同!!

网友B:
十字盘内盘大了吧?那力臂就变长了,传递到桨夹的比例就变了

网友C:
解决办法,把摇臂孔位放到外面一个

楼主:
原帖由
特帅呆王子
于 2010-6-2 20:32 发表
解决办法,把摇臂孔位放到外面一个
按帅呆的方法晚上试下,手上还有套全新的YT SPORT 旋翼头,不舍得用,等把这个炸的差不多了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