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级甲醇机磨合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02):
25级甲醇机磨合什么油好?百分之多少?多长时间?多谢

网友:
用含18-20%的润滑油的合成油就可以了,可以富油全开风门,这样不容易熄火,在水里一边航行,一边磨合。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发动机,现在很多船用发动机制造精度都很高,不用太长时间磨车的,像我一般磨合15-30分钟就可以了(配合松的发动机磨15分钟,配合紧的磨30分钟)

楼主:
GO25级船用手拉引擎.进口甲醇发动机.带水冷,多谢多谢

GO25级船用手拉引擎.进口甲醇发动机.带水冷,多谢多谢

网友A:
冷磨不需要水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磨不需要水冷

发动机干活时可不是冷干。

网友:
有一点温度但不需要水冷吧…我意思是不下水的情况下

网友:
我的經驗得知....一般使用引擎就油針調富油一些運轉即可.....但好的引擎必須在正常工作溫度下磨合...這樣才能磨出最好的氣密性...就是.在正常使用的澎漲系數的氣密性

网友:
 教壞人!應該用60%燒基成品油,富1圈油針,落水磨合但須油門全開,玩了1升油後開始收油針,每落水一次就收油針2個字,直至機叫起來便完成!

网友A:
看来车的磨法和船的的确有不同.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车的磨法和船的的确有不同.学习了
cheuk也講到重點...熱膨脹磨合....其他只要不傷到引擎就ok....車船都相同...我以前帶隊比3.5cc平跑車時幫車手是直接把氣缸跟活塞...先把活賽跟氣缸用手工配合工具用研磨膏磨到差不多位置洗干淨再發動磨合.....如果手工磨的好約50cc內就可磨好直接上場比賽.....我用這種方式早期玩圓週競速的選手可能會知道...我在國內早期(約20年前)的模型xx還是xx模型書內有提到我使用的手工具....這工具是做汽缸手工膛缸的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车的磨法和船的的确有不同.学习了

 磨車的方法直接影響機器日後的壽命和威力!點解用60%燒基油料磨車?唔講啦!自己用小小時間想一想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磨車的方法直接影響機器日後的壽命和威力!點解用60%燒基油料磨車?唔講啦!自己用小小時間想一想罷!

前面管子也是二十多年前就知道了,就是不说 二十多年前我还在玩帆船不懂引擎
现在又卖关子。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和大家共享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heuk也講到重點...熱膨脹磨合....其他只要不傷到引擎就ok....車船都相同...我以前帶隊比3.5cc平跑車時幫車手是直接把氣缸跟活塞...先把活賽跟氣缸用手工配合工具用研磨膏磨到差不多位置洗干淨再發動磨合.....如果手 ...

 太師傅!手磨表面上可行,但實際上活塞和司筒的真圓度有所不同,根本無法和直接磨車相比,另會減低工作壽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面管子也是二十多年前就知道了,就是不说 二十多年前我还在玩帆船不懂引擎
现在又卖关子。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和大家共享呢?

 老賈大師!我不是賣關子,唉!因為我二十幾年都無法學識,無法共享,只有煙酒可以和你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百份之六十硝基磨車可降低新引擎磨擦的高溫,加强對機件潤滑 磨車最重要就是令引擎機件金屬受熱后穩定! 金屬在溫度变化中是活的

 英哥!高手即是高手!英哥不愧是祖師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太師傅!手磨表面上可行,但實際上活塞和司筒的真圓度有所不同,根本無法和直接磨車相比,另會減低工作壽命!
你試過了再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試過了再說.......

唉 !唔通死都要試過先咩!你問我祖師爺英哥先啦! 佢老人家唔知教唔教你過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賈大師!我不是賣關子,唉!因為我二十幾年都無法學識,無法共享,只有煙酒可以和你共享!

我仅仅只是老贾而已,千万别加个什么大师的后缀!!!受不起。
烟不会抽,酒嘛适当的时候可以陪你喝几杯

楼主:
多谢

多谢,多谢,正在消化吸收各位高见,很有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仅仅只是老贾而已,千万别加个什么大师的后缀!!!受不起。
烟不会抽,酒嘛适当的时候可以陪你喝几杯

老賈兄!之前多多得罪,有機會一定請你喝酒賠罪!